笔记本电脑ADVENT问题

楼主(2017-06-01):
朋友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ADVENT。说是掉地上了,开始还可以用但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机了。叫帮忙看看。
先插入电源果真不能开机。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有19伏输岀说明外接的电源正常。
打开后盖测量:19伏的电压除插座附近有19伏电压外,各处均无电压。电池的电压也无。估计是插座附近19伏电压处有断线。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无发现电路板有断裂。而19伏电源线又跑到板内不知跑到那里。 因电池无电,电池上标明是7.4伏聚合物锂电池5400mAH。因没有充电器,用一可调电源串一10欧姆电阻进行充电(不知这样充是否有问题)。充了几小时后电池电压充到7.3伏。去掉电阻再充了约一小时。测量电池电压到7.4伏。合上后盖按开机键,电脑可以开机了而且运行一切正常。只是电池显示电量低(估计应把电池充到8.4伏)。
现在问题是由于无此机的资料。19伏的电源电压不知应接向何处?如那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经验,万望指教。
如实在无法修好,我提岀下面两法,大神们看是否可行。那种方法较好。
1、从原19伏电源处加一二极管直接飞一线到电池正极。再找一个(或改一个)8伏电源,就让电池永远都处在充不满的状态。
2.同样从原19伏电源处加一二极管直接飞一线到电池正极。找两个便携充,拆除电池后把它们串联起来再把两个5伏充电器(或一个10伏的充电器)接到便携充。
上面想法是否可行?望大神指教(两种方法19伏电源都不用了)。

网友A:
这种元器件级的故障比较麻烦,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也不好判断哪个器件坏了。不过,最好是不要改变主板的电路或增加飞线,弄不好会加大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元器件级的故障比较麻烦,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也不好判断哪个器件坏了。不过,最好是不要改变主板的电路或 ...

我意思是:不能修的话放在那里也是废物。还不如改为模拟电池供电,机器还可继续用。不飞线也可以。就从电池两端引出+、-两条线外接电源。但这要在机身上另外开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不能修的话放在那里也是废物。还不如改为模拟电池供电,机器还可继续用。不飞线也可以。就从电 ...

如果能够搞清楚它的供电电路的大概结构最好;好像一般的笔记本供电设计是由调压,充电保护,输出保护等电路组成,比较特殊,和台式机主板的多路供电完全不同,我没有具体接触过,所以不能妄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搞清楚它的供电电路的大概结构最好;好像一般的笔记本供电设计是由调压,充电保护,输出保护等电 ...

放在这里我是希望有这方面资料或经验的大神帮助一下。因为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所以我放在这里。不过这也是电源问题是否应该放到电源部份呢?

网友:
19v是要经过隔离管才能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B:
先看看充电芯片型号。百度下PDF 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充电芯片型号。百度下PDF 分析

问题不知那块是电源芯片。或者讲电源芯片的型号表示与其他芯片的区别。

网友:
电池接口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