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输入 12V-10A电源

楼主(2017-06-01):
(无正文)

网友A:
DC-DC?60v电源是什么场合用的?

网友B:
压降48V,功耗会非常大,你的散热片要预备很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60v电源是什么场合用的?

比如电动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降48V,功耗会非常大,你的散热片要预备很大的了。

这个是开关电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60v电源是什么场合用的?

60V估计是电瓶车的电瓶串联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开关电源哦

原来是开关电源,我还以为是线性电源呢。为什么选择60V输入呢?

网友:
开关电源散热片不是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开关电源,我还以为是线性电源呢。为什么选择60V输入呢?

不是选择,而是他工作在27-----105V范围的输入,可以稳压输出12V  10A

网友:
比较典型的非隔离DC/DC变换,TL431取样,驱动光耦对UC3843或UC3842进行脉宽调制,驱动N沟道场管。R2是启动电阻,阻值应选取大一点好,否则有可能驱动电压太高。D1是12V自举供电二极管。

网友:
调制芯片是3842吧

网友C:
这个pcb布线真不错,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cb布线真不错,什么软件?

老软件:PROTEL  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