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烧友有牛牛输出的晶体管发烧功放,发上来开开眼界。

楼主(2017-06-01):
牛牛输出的晶体管发烧功放,据说可PK胆机。

网友(2017-07-13):
我有一台柴尔的863,有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的,金封晶体管,很重,

网友(2017-06-01):
我用自制的1比1 耦合牛接在晶体管功放输出端试过,有点胆声,但不喜欢,又撤下了。

网友:
我有一个燕舞录音机功放拆版,单声道的,,做工就是有点渣。
功放电路和以前老的收音一样,就是元件的个子大一些。
后输出牛两个火柴盒大小,中间两个金封三极管加上火柴盒子大小的散热铝片,厚度3毫米。

手机做音源,配上纸盆大喇叭6寸,加上黄铜瓷片的高音很好听,纯纯的,顿顿的

网友A:
3AD开头三极管,头园鼓鼓,摸起来暖和

耳朵贴近喇叭,那个噪声暖暖的 ,感觉小雨落在树林树叶上

网友:
  3AD开头三极管,头鼓鼓,摸起来暖

网友:
没有这种玩法的,有也是极少的!或者作为定压或定阻(高阻)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D开头三极管,头园鼓鼓,摸起来暖和

耳朵贴近喇叭,那个噪声暖暖的 ,感觉小雨落在树林树叶上

要的就是这感觉啊

网友:
上海产黑白电视机有变压器输出电路,音质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准备做这样的功放,是牛入牛出的,输入牛用电压互感器代替,输出牛刚绕好,用的20*40*50CD型铁芯,每只 ...

支持发烧折腾

网友:
这个主要是牛难办。

网友C:
单端的还是推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的还是推挽的?

都可以, 最好是单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星牌B40-725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甲类输出电路,音质不错

天津712厂出的840晶体管电视就是晶体管输出,甲类,音质不输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