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坛里有维修台式机主板的老师吗???

楼主(2017-06-01):
我的主板坏了。能开机,风扇转动,CPU有微热。就是点不亮。

网友A:
买个诊断卡测试下,借一个也可以,看看到底卡在哪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诊断卡测试下,借一个也可以,看看到底卡在哪一步

如果是很老的主板,,基本上都不值个诊断卡加运费的钱了。。

楼主:
主板是七彩虹Z77.诊断卡测试为E6.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是七彩虹Z77.诊断卡测试为E6.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卡内存检测了,如果蜂鸣器响的话,也可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很老的主板,,基本上都不值个诊断卡加运费的钱了。。

除非那个主板不能换,比如绑定了主板id注册的软件什么的,不然维修价格大于买一块的价格的话很不合算

网友C:
不要轻易下结论,主板开机有无报警声?另外,内存,显卡也会造成黑屏故障,一般,主板不会无缘无故就损坏了,先分析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下结论,主板开机有无报警声?另外,内存,显卡也会造成黑屏故障,一般,主板不会无缘无故就损坏了 ...

听不到报警声。换过内存,显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不到报警声。换过内存,显卡

该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吧?不知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吧?不知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七彩虹Z77.修不好。我就处理了。。。。

网友:
主板 时钟电路问题

下掉独显,然后用集成显卡 看看能不能点亮    ,找个喇叭 接在主板上,看看有没有报警  有报警 用替换法能找到问题

没报警不亮  就是主板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彩虹Z77.修不好。我就处理了。。。。

看来,有可能是主板上与内存关联的部分出了问题,内存条不可能全坏,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块板就可能废了。

楼主:
就是。谢谢各位了。准备处理了。。

网友:
凄惨红主板,有点惨

楼主:
心痛啊。。。很喜欢

网友:
查下CPU各路供电,还有内存供电部分,特别是供电电容有没有鼓包的,还有换个电源试一下

楼主: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电源已换过。CPU有温度。感觉是在工作啊???

网友D:
3V电池钩出来测量看看还有电吗?不用电池开机看看。

网友:
我的H61主板也是这个问题,要不停的开关机有时能点亮,监测CPU供电,有一相供电开机1.15V,如果回到0V,就点亮了,如果始终是1.15V就点不亮,不知什么原因,谢谢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电池钩出来测量看看还有电吗?不用电池开机看看。

板子在单位。星期一到办公室看看。

网友:
先查各供电 再查复位

网友:
换块主板稳当些。

楼主:
就是。决定了。不修了、、、

网友:
主板的故障很多种。我家里都堆了好多块坏掉的了。如果是大问题也不必要修了。直接上矿坛淘块好板换上来得更快噢。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

网友:
z77是没集显接口的吧,先拆下显卡和内存,硬盘键盘等外设全拆了,单上cpu开机看有报警吗?如无报警先刷bios,刷bios后一样的话就要查主板时序了

网友:
检查下电容。查不出来就扔了,在论坛淘块二手的!

网友(2017-07-21):
电子城修更为方便

楼主:
回复楼上二位。放假出去来。今天才看到。主板我搞不来。不修了。谢谢

网友E:
主板坏了要修》?》》现在这年头还修什么啊??一般的家用主板便宜的很,还是放弃直接买一块吧,二手的也比你修好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坏了要修》?》》现在这年头还修什么啊??一般的家用主板便宜的很,还是放弃直接买一块吧,二手的也比 ...

就是。我以不准备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以不准备修了。

双手支持,又不是多贵,个人建议昂,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主板很麻烦的,有时就算有代码什么的,也未必能处理好

网友:
这种大部分就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二手主板大部分都是返修的。

网友:
换了吧,不好修

网友:
买块新的好了,没必要修了

楼主:
对。不修了。。。

网友F:
不建议修,修主板比修显卡还要费时费力,而且价值不大。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修,修主板比修显卡还要费时费力,而且价值不大。建议更换。

谢谢。以决定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