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胶条能否替代集成电路引脚,从而避免锡焊和邦定?看图

楼主(2017-06-01):
如图,用导电胶条替代集成电路引脚,用压接或卡扣的方式连接,这样做,是否集成电路IC就可以不用邦定引脚、不用锡焊了?

集成电路弹性连接

集成电路弹性连接

网友A:
性能不稳定,不可靠,接触电阻大,通过电流小,故障点太多,整体不可靠,导电胶条用数码管等弱电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稳定,不可靠,接触电阻大,通过电流小,故障点太多,整体不可靠,导电胶条用数码管等弱电流,不知道 ...

赞成你的观点。导电胶性能不稳定,易老化,不好。自从数字万用电表的显示屏改用导电胶以后,有多少数字万用电表的损坏都是损坏在这个导电胶上。以前数字表的显示屏都是双列直插焊接而成的,很少有什么损坏的,但现在数字表的其他部件坏的较少,坏在这个导电胶上的显示屏就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稳定,不可靠,接触电阻大,通过电流小,故障点太多,整体不可靠,导电胶条用数码管等弱电流,不知道 ...

导电胶条能连接LCD显示屏与线路板,为啥就不能连接集成电路与线路板呢?  是LCD和IC对于电流电阻的要求区别较大,还是固定性可靠性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你的观点。导电胶性能不稳定,易老化,不好。自从数字万用电表的显示屏改用导电胶以后,有多少数字万 ...

是的,数字万用表都是用红色发泡的那种导电胶条,加上现在的无良商家太多,工作条件恶略点就容易老化导致缺画。  不过也有性能更稳定的透明夹层导电胶条,据我所知,万用表不用这种性能更稳定的导电胶条只是因为价格高了10%,一条导电胶条才几分钱呀,多10%也就是几哩而已。

网友C:
导电橡胶的导通电阻有高有低,用于液晶屏的电阻较高,成本较低应用较广,电阻在亚欧级的导电橡胶多数用到贵金属,价格不是一般的高
一些仪表导电橡胶易出问题,关键是液晶屏的透明引出电极易出问题,导电橡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知道液晶屏的功耗是多大吗?相反你知道cpu的电流是多大吗?高达几十安的电流管脚都是几个几十个并联使用且是镀金的,难道用几十万条导电橡胶给其供电?

网友D:
导电胶起码来说不能作为容易发热的B+引线,成安培的电流会把胶皮烧焦的。

网友:
如能实现,那整个产业链都要发生变革了,在现代技术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友:
电源怎么办?

网友:
其实现代焊接也有很多缺点,不详细哆索。楼主表达是自我憧景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橡胶的导通电阻有高有低,用于液晶屏的电阻较高,成本较低应用较广,电阻在亚欧级的导电橡胶多数用到贵 ...

很专业,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电胶起码来说不能作为容易发热的B+引线,成安培的电流会把胶皮烧焦的。

明白了,发热的肯定是不行,也许超细间距的那种集成电路还可以用一下

网友:
还不如搞一个直脚插座来得更直接,坏的时侯一插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