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主轴不转,求拆解方法

楼主(2017-06-01):
   西马特小车床马达转,主轴不转,调高低速拨杆无变化,想拆开修理,但是不知如何将主轴盖打开,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最后那张图的罗丝拧出来再说吧,还有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后那张图的罗丝拧出来再说吧,还有卡盘

就是把主轴大齿轮外面的2个螺母卸掉,后把卡盘卸掉,把轴敲出来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主轴大齿轮外面的2个螺母卸掉,后把卡盘卸掉,把轴敲出来是吗?

先把那几步做了再上图,看不清是无法确定。

网友B:
有几点需要注意,主轴部分尽可能不要动,主轴箱尽可能不要卸下来。怀疑齿轮滑牙,或者档位拨拨叉磨损过大,再就是某个锥销脱落,或者卡簧脱落移位,造成齿轮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需要注意,主轴部分尽可能不要动,主轴箱尽可能不要卸下来。怀疑齿轮滑牙,或者档位拨拨叉磨损过大, ...

谢谢,但不卸下来,看不清里面情况,不好动手啊

网友:
我以前买过这种车床,里面是塑料齿轮(赛钢塑料),里面也坏过。最好把齿轮箱体从车床主体上拆下来(拆下来从底面可以看到齿轮和换挡拨片),拆掉主轴后端的所有部件,垫上厚铝板或者硬木往前头敲,,,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以前单位里经常请人来修这种车床,没上心看,感觉有几次他们用榔头把主轴敲出来,估计这一类毛病就是要这样大费周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以前单位里经常请人来修这种车床,没上心看,感觉有几次他们用榔头把主轴敲出来,估计这一类毛病 ...

里面的齿轮可以换成金属的,就耐用多了

楼主:
是的,这次修理后换个金属齿轮

网友:
上盖应当有罗丝,被原子灰封住了

楼主:
谢谢,今天把主轴拆了,高低档的塑料靠轮碎了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原因了!!!我这里有一台微型小车床,从买来就通电没有反应---后来请教厂家隔空指导,结果,电机当时就烧了!厂家一直不肯来人,东西是上级单位调拨的,上级单位干脆就给报废了......官僚主义根本就不把国家财产当回事!我们单位又不让我们自己修理,现在这台机床,还摸摸地躺在库房的一角。

楼主:
资源浪费,可惜了!

楼主:
经过这次主轴拆卸修理,使我对这类故障处理有了一定的经验,靠轮碎了主轴不转,不必把主轴取出来,只要把主轴箱卸下来(原来不知道主轴箱可以单独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