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录音机音箱如何改装电脑音箱?

楼主(2017-06-01):
手里有一对老夏普双卡录音机 SHARP GF-700Z 的音箱,(只有音箱,没有录音机本体),
听说这种音箱音质好,
想求教论坛的大神们,我想把这对音箱改装成电脑用的2.0音箱,求方法?
我对电子及音频是小白级别,请论坛的大神们能够提供较详细的方案和步骤,
所需零件最好在淘宝能买到。

网友A:
没有收录机本体啊,就是功放模块没有啊......  要就自己做个功放模块接上去,要就买个功放来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网友B:
到淘宝上买个小功放就行了,几十元一台!

网友:
您好,找个车用CD机改个功放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收录机本体啊,就是功放模块没有啊......  要就自己做个功放模块接上去,要就买个功放来接.....这不是 ...

你好,请帮我看看要买多大的功率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淘宝上买个小功放就行了,几十元一台!

你好,请帮我看看要买多大的功率模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我看看要买多大的功率模块。谢谢

2W~10W就够用!

网友:
功率能有20W就够了。这个玩意上面写最大10W,估计是单声道不宜超过10W,否则可能烧鸡。

网友:
买1个漫步者2.1主机,接这个正好。二手的便宜。

网友:
LA4508,组合音响的功放电源2和一的部分。车机。好多可以利用当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我看看要买多大的功率模块。谢谢

这是GF700主喇叭的写真,
原机功放IC是LA4505,
供楼主参考。

功放额定功率即使是音箱的10倍亦不一定就会烧喇叭,
关键还得看开多大音量。

网友:
那么小喇叭  小功放很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