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台收音机,但不是很成功

楼主(2017-06-01):
以前买的收音机套件,练练焊接。可装好的收音机却没有声音。
不知该怎么调试,哪位大神分享下调试技巧?

打叉与画圈的地方是干啥使的,
说明书上写的是:“调试时请注意用焊锡链接集电极回路打叉点(测集电极电流用)”
需要用焊锡连接吗???
是这个原因让收音机不工作???

目前上电后打开 开关的瞬间能听到咯的一声
触摸磁棒和旋转两个拨盘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没电流档

ok ok,我现在试一下。

没电流档就找别的表测吧,
你说这句话就没有良心了;        说明书上仅说了一句:"整机静态电流11mA"。
是真的没有吗?但是我看你上的第一张图片的电路图上面每个区都标有电流数。是你没仔细看吧。

楼主:
上图这四个地方需要焊接吗?

楼主:
哦,谢谢
大部分都测过(除了变压器和双联电容)
那我先焊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大部分都测过(除了变压器和双联电容)
那我先焊上试试。

先用数字表的 电流档,测打叉点的电流,符合给定的值之后,再焊上!

网友:
打叉的地方是测量缺口,在安装好后,通上电,用万用表电流档,二个表表棒分别接缺口二侧,测量静态工作电流,测量正常后,再用焊锡封住缺口,进行收听试验。一般元件正常,焊接正常,缺口封好后就应该能正常收听了。不必过多调试

网友:
这是测试点,测电流,符合要求后用焊锡焊住,

楼主:
第一次装机,谢谢大伙的支持
是我没看懂说明,晚上测测,焊上试试。

网友:
从楼主焊接水平看来不象是新手。

网友A:
表不错,测试点是让你先测试下电流合不合适,全部测试合适了再连上。是防止你焊错了好检查。

楼主:
恩,以前焊过一次贴片流水灯,焊盘都是一对对的,先在其中一侧焊盘上镀锡,再用镊子夹住贴片元件让引脚压在已度锡的焊盘上用烙铁点住让它们熔接在一起,最后把贴片另一端焊好。
像这样: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c3Nzgw.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这个焊的比较六,学不来: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wODk0MTYw.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ic_relation.5~5!2~5~5!3~5~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测试点是让你先测试下电流合不合适,全部测试合适了再连上。是防止你焊错了好检查。

......这表没电流档

ok ok,我现在试一下。
说明书上仅说了一句:"整机静态电流11mA"。

楼主:
恩,我遗漏了,弄到一只电流表;
测的电流和标示的差的很远,焊的有问题?!

楼主:
错焊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我都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机,谢谢大伙的支持
是我没看懂说明,晚上测测,焊上试试。

在装制收音机以前,先熟悉电路结构、熟悉图标代表所的意思,特别是晶体管和电解电容,搞错极性容易烧坏;原理图中打叉处是晶体管偏流测量点,装配图中画圈处是偏流测量点断开处,偏流调好后用焊锡连接。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装制收音机以前,先熟悉电路结构、熟悉图标代表所的意思,特别是晶体管和电解电容,搞错极性容易烧坏; ...

谢谢,
心急先焊上试了一下,能收音了,噪音有点大;
整机电流30mA左右。

想断开重新调一下
偏流测量点的电流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心急先焊上试了一下,能收音了,噪音有点大;
整机电流30mA左右。

变频级0.35~0.45、1中放0.5左右、2中放0.6~0.8左右、前置级1ma左右、推动级1.5ma左右、推挽功放1.5~3ma左右,硅管和锗管略有差别,管子放大倍数不尽相同,需要积累经验,以上数据只是传统上大致的调整参数,效果还需根据实际操作确定。能出声,你已经成功了,祝贺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遗漏了,弄到一只电流表;
测的电流和标示的差的很远,焊的有问题?!

电流表刚一开始先用大量程,逐渐缩小到小量程,这样才能测量准确,大量程防止打表烧表,小量程读书精确。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心急先焊上试了一下,能收音了,噪音有点大;
整机电流30mA左右。

这种套件的收音机,如果整机静态电流都达到30mA的话,应该不正常!正常最多在十几mA这个范围。除了元器件外,还要检查一下是否有焊接短路的地方。

楼主:
没错,说明书也是这么写的,有点问题
这几天忙死,都没摸;我再在调整下试试。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测整机的静态电流是否正常?从后级逐次检查,调试,,,祝你成功!

网友:
从17楼来看各级电流都偏大了尤其是前置级,--各级电流是静态电流也就是说没有电台声音调谐钮放到空台位值,另外音频部分要将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各级基极偏置电流靠上偏置电阻调整,一个100千欧电位器串联4.7千欧电阻调整高频部分,低频部分可以用22千欧串联1千欧来调整,参考的阻值要大于图纸上的阻值为好,集电极电流对应原机数值后去下这个可调组件不要动,直接测量它们的阻值换用一个相似的固定电阻就好了。

网友:
整机电流是指的静态电流,有噪音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流档就找别的表测吧,
你说这句话就没有良心了;        说明书上仅说了一句:"整机静态电流11mA"。  ...

是呢,每个测试点都有参数

网友:
肯定有焊错或者短路的地方,要好好检查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学知识是在哪里学习的?收音机以前装的时候是要调整工作点的,实际上就是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因为以前的收音机大多数是低压的,因此射极电阻基本上是不用的,因此集电极的电流就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有很大的关联,就存在一个集电极电流的调整的问题。
我测量电流,电流表是要串联在电路中的,就要把原来的电路断开,将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为了调整的方便,在PCB设计时就将这个测量点断开了,方便测量电流。测量好后,这个测量点是要短接的,否则电路是不通的,当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调整工作电流,一般在标示范围左右就不用调整了,如果偏差太大,就要调整同级的基极电阻,就是电路图上有*号的那个电阻,可以不用电位器调整的,经验丰富的,可以根据基极电阻值和实际电流值,估算出正确的基极电阻值的。工作电流没有必要很准的。
另外,所用的电流表的内阻也要越小越好,或者说是压降越小越好,这样串联在电路中对原来的电路的影响才能减少。

网友:
第一次就装7管机,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自力更生。风衣足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