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点焊机能焊接铝片么

楼主(2017-06-02):
电池点焊机能焊接铝片不?打算拆修苹果G6无线键盘

网友:
铝的导电性和散热性太好,不好点焊,需要电流较大,没焊过,可以试试多种材料点焊针包括钨针

网友:
可以焊,只是电流要大,时间要短。

网友:
专门有一种铝材助焊剂,使用它用普通的电烙铁就能焊接!

网友(2017-08-08):
没试过,试过了发个图看看。

网友:
调整好了可以

网友:
有点难度可以试试

网友:
有焊过铝的说说呗,能点焊几个点也行,想组合铝电池壳用,料也备好了。试了几次效果不好粘结不了,不知原因何在。

网友:
某宝搜:焊铝专用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铝片厚度

0.3MM厚的。如何焊接啊

网友:
用线耳压接

网友:
焊铝助焊剂

网友:
应该能焊,我拆过很多软包锂电有一电极都是铝引出电池后焊的铁皮,你可以用两块把铝夹在中间焊试一下看

楼主(2017-10-31):
暂时放弃了,发现苹果的G6键盘,无论是钻孔,还是焊接,业余条件下挺困难的。

网友:
铝的导热性和延展性决定了它不能点焊。

网友:
铝不好搞哦

网友:
看你怎么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