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开机、关机的方法

楼主(2017-06-02):
大家说说用手机远程控制电脑的软件哪一款可以用,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向日葵软件,不能开机,只能关机,开机要另装电脑开机棒,有没有其它不需要装电脑开机棒的免费软件?并且好用。

网友A:
关机之后电源休眠,网络都断掉了,只能装硬件控制了。
有一些电脑主板支持网卡唤醒,但是这个功能需要你本地的交换机进行支持发送唤醒命令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之后电源休眠,网络都断掉了,只能装硬件控制了。
有一些电脑主板支持网卡唤醒,但是这个功能需要你本 ...

谢谢你的回答。在主板上也作了远程开机设置,怪不得手机开机无反映,可能同交换机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支持远程唤醒,可以通过路由器自带的唤醒功能,比如番茄系统,华硕固件系列,ddwrt等

网友:
好象要在BIOS里设置网卡唤醒的,而且不能对网卡进行电源管理判断电源以省电的,必须始终通电的

网友:
开机用网络唤醒,交换机上做ddns和dmz可以外网唤醒 关机用远程桌面软件

网友B:
用WOL((Wake On Lan)远程唤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L((Wake On Lan)远程唤醒软件!

试过了,局域网内可以,外网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局域网内可以,外网开不了机。

外网使用在路由器上做好端口映射试试。

网友:
等待方法中,记号

网友:
直接买个远程智能开关和电脑开机键并联不就好了吗,淘宝上几十块钱

网友C:
把电脑设置成上电就启动,然后买个wifi插座,远程遥控,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脑设置成上电就启动,然后买个wifi插座,远程遥控,最简单

我的想法是不加任何物理设备,单用软件来手机控制电脑开机。

网友:
这就有点困难了,要不退一步,买个带网络唤醒其他设备的路由器,像楼上的那些坛友说的一样,通过网络唤醒来启动主机。不加物理上的东西想要手机遥控启动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我的极路由可以远程唤醒待机或者休眠状态的电脑,直接远程开机不支持

网友:
电源也不是要按开机键?主板能唤醒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脑设置成上电就启动,然后买个wifi插座,远程遥控,最简单
我也觉得这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