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卡槽坏了 飞线修复案例

楼主(2017-06-02):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卡槽坏了

  接修一台iPhone6,客户描述故障此机为卡贴机,由于安装卡贴之后卡槽不容易取出,暴力拔出导致iPhone6卡槽坏了。

  维修过程:

  接到机器后,进系统测试一切功能正常。拆机,看到卡槽坏了,已经被掰掉,连带卡槽触点引脚被撬掉3个。

  对应点位图发现这三个脚在卡槽背后均有测试点。

卡槽背后的测试点 点位图

  直接从测试点飞线到相应脚位,涂上绿油固定。

飞线

绿油固化

  然后从其它主板拆一个好的卡槽补上,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iPhone6卡槽坏了的问题就这样完美解决了。

iPhone6卡槽坏了-安装新卡槽

网友:
这个时候小手千万别抖

网友:
焊功确实好!是在放大镜下焊的吗?

网友:
这才真正叫修理!这样的“修理工”不多了,大部分所谓的修理,其实充其量算个换件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