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或者今年谁卖给我3块6V的镍氢电池组啊,我找不到那人了

楼主(2017-06-02):
    记不清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了,从论坛一朋友手里买过3组2号镍氢电池组,很不错,我用了两个按到牧田的电改锥的电池壳(当然,那钻不知道是不是牧田,反正是完全兼容的,后来换上一个牧田的壳子和开关调速器都正好,那电池壳子是18V的,我回头用2组串联当12V的用)里挺好用,本来,用了半年挺好的,我也没有充电器,就是用俩磁铁吸在电池上,用1718电源充电,平常都是注意电流和时间的,经常欠压,尽量充到13V多就停,昨天手贱,虽然还是这么充的,我把电压设定在15V左右,开始电流设为1A,倒也没事,后来,可能是测试灯条什么的,电流调大到头,测完没调回来就继续充电了,还充忘了时间,到后来,闻到屋里有一股子热乎乎的碱味道,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味大,到处找,才发现,电池壳子很烫,惨了,于是,扔水里冷却,结果,最后取出来,都烂了,壳子还完整,目前手里只剩下一组电池,不够用了,想找找那位朋友,如果还有,再来一到三组,好歹凑一个电池玩玩,如果别的朋友有这种电池组欢迎联系,否则,我只能用笔记本电池再次代替了,充电器回头也得找了,坏的都没关系,正好练手,就是要个能插那凸型的电池的窟窿的座就行,反正,甭管电池还是充电器,越便宜越好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找我买,我也记不清了,PM个短信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找我买,我也记不清了,PM个短信就知道

应该不是,最初卖这种电池的ID为慢生活1929

网友B:
像手钻这种东西,最好用镍鎘电池。便宜有适合,镍氢电池打理太麻烦了,而且放电电流不能大。。。买淘宝上就有,最好买贵的,性价比高的。。。。

还有别买电池组,单节的更好打理,你一大串,有一个参数不一致 ,你整个电池组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手钻这种东西,最好用镍鎘电池。便宜有适合,镍氢电池打理太麻烦了,而且放电电流不能大。。。买淘宝上就 ...

谢谢,不过,他卖的这几组还行,都是新的库存,回来充电,随便搭配一下,效果不错,可惜被我充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他卖的这几组还行,都是新的库存,回来充电,随便搭配一下,效果不错,可惜被我充坏了

当然,现在的锂电池和镍氢技术也不差了,镍镉电池主要就是方便管理,大电流充放电不易损坏,但一定不能半冲半放。。。。可百度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现在的锂电池和镍氢技术也不差了,镍镉电池主要就是方便管理,大电流充放电不易损坏,但一定不能半 ...

是的,镍镉电池一来是记忆效应,一来是本身有毒,污染严重。不过,它不怕冷,在低温下输出能力仍然很强大,镍氢就是为了这俩缺陷而制造的。容量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镍镉电池一来是记忆效应,一来是本身有毒,污染严重。不过,它不怕冷,在低温下输出能力仍然很强大 ...

是的,镍氢电池容量大多了,用起来很方便
其实我也不用镍镉电池,因为现在的锂电池性价比镍镉电池要高,而且有专门的大电流锂电池。。
至于低温,TB上还真有耐零下40度的电池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镍氢电池容量大多了,用起来很方便
其实我也不用镍镉电池,因为现在的锂电池性价比镍镉 ...

不在乎重量,讲求性价比,还是镍氢比较理想,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在乎重量,讲求性价比,还是镍氢比较理想,哈哈

注意TB锂电池有虚标的(但是大部分是够的!)
比如我3元买一节18650 (当时就是买个东西凑数)
实测300mAh左右,我压根就没想它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TB锂电池有虚标的(但是大部分是够的!)
比如我3元买一节18650 (当时就是买个东西凑数)
实测3 ...

知足者长乐啊

网友(2017-07-03):
个人觉得还是锂电方便,我充了电,随时拿了用都有点,就算是原来用镍氢的,最终也改锂电,轻多了,不管镍镉还是镍氢都自放厉害,要用的时候没电了着急,出门携带更是不靠谱,要是基本室内用,哪还不如用大功率电源直接带。当然电芯要好,基本进口牌子好多了,我自己用的三年了没换过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