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硬盘里面用鼓电机

楼主(2017-06-02):
今天拆了个硬盘,没有发现电机,反复看,才发现是用了鼓电机,真是少见。

楼主:
下面是个高速度砂轮机,一万转的。

网友:
角磨机空载也有1W转,这个能磨出多大火花

楼主:
和角磨机一样。

网友:
没事不要拆硬盘,你看到盘片的时候,硬盘也已经挂了。

网友A:
防护都没有,这会好么?
想想一万转的碎块甩出来,杀伤人也不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护都没有,这会好么?
想想一万转的碎块甩出来,杀伤人也不是做不到的

你好,古人曰,不大胆不赢杏胡。

网友:
改成砂轮机了

网友:
老硬盘都是这种的

网友:
好像硬盘的电机一直是这样的吧,步进电机,跟录像机磁鼓电机一样的。

网友:
一颗螺丝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个高速度砂轮机,一万转的。

有实际用吗?会不会一碰到就停转了?力气小啊
能用的我也做个,我有2个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际用吗?会不会一碰到就停转了?力气小啊

力气不小,很大。

网友B:
这到蛮好,插了12V电源线就能转?我想做个能磨钻头的,跑到人家厂里磨钻头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到蛮好,插了12V电源线就能转?我想做个能磨钻头的,跑到人家厂里磨钻头不方便

你好:磨钻头最好用合金片,砂轮片太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磨钻头最好用合金片,砂轮片太粗了。

我做了三个,合金片的,砂轮片的,抛光轮的,省得换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三个,合金片的,砂轮片的,抛光轮的,省得换片。

赞的,用途大了,磨钻头,什么样的合金片?能放个照片看看吗?
还有,真要做的话,合金片、砂轮片是怎么固定到原来的转轴上去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的,用途大了,磨钻头,什么样的合金片?能放个照片看看吗? 谢谢

明天给你拍,我马上要上班了。

网友:
创业不错,有时间也跟风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的,用途大了,磨钻头,什么样的合金片?能放个照片看看吗?
还有,真要做的话,合金片、砂轮片是怎 ...

你好,我是在砂轮片上钻孔,然后用螺丝固定。

网友:
楼主这个多大的硬盘,这么多盘片的,我拆320g的才一片!就是两面都有磁头!硬盘转速虽快,但力度不大!

网友:
应该是老式的硬盘

网友:
就是同心度不好找,转起来震动的厉害。

网友:
原来是只老硬盘,我拆过好几只,只为弄个吸铁石,吸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