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生活中应用广泛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7-06-03):
发光二极管在日常生活电器中无处不在,它能够发光,有红色、绿色和黄色等,有直径3mm、5mm和2×5mm长方型的的。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发光二极管也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也具有单向导电的性质,即只有接对极性才能发光。发光二极管符号比一般二极管多了两个箭头,示意能够发光。通常发光二极管用来作电路工作状态的指示,它比小灯泡的耗电低得多,而且寿命也长得多。用发光二极管可以构成电子显示屏,证券交易所里的显示屏就是由发光二极管点阵构成的,只是因为各种色彩都是由红绿蓝构成,而蓝色发光二极管在以前还未大量生产出来,所以一般的电子显示屏都不能显示出真彩色。 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一般和它本身的颜色相同,但是近年来出现了透明色的发光管,它也能发出红黄绿等颜色的光,只有通电了才能知道。显示器上的电源按扭指示灯,充电器上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一般和它本身的颜色相同,但是近年来出现了透明色的发光管,它也能发出红黄绿等颜色的光,只有通电了才能知道。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分有普通亮度的LED(发光强度100mcd);把发光强度在10~100mcd间的叫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除上述分类方法外,还有按芯片材料分类及按功能分类的方法
电压 ;红黄一般是1.8至2.2
蓝绿一般是3.0至3.6
电流小功率的都尽量控制在20MA
做指示用的LED都用10毫安以下比较好,一般用到5毫安就比较亮了。除了蓝色的LED正向电压是3-3.4伏,其他色的都是1.8-2伏。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正偏压降红色为1.6V,黄色为1.4V左右,蓝 白 为至少2.5V 。工作电流5-10mA左右
超亮发光二极管主要有三种颜色,然而三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都不相同,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                                                                                                    [
在LED于20世纪60年代问世到80年代之前这10多年中,LED只有红、黄、绿几种颜色,发光效率很低(仅约1 lm/W),亮度比较低,而且价格高,人们只是将其用作电子产品的指示灯。从LED发展和应用历程上看,这一时期为LED的指示应用阶段。今非昔比,随着白光LED的出现,它也被用作照明。白光LED 被称为第四代照明光源或绿色光源,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体积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指示、显示、装饰、背光源、普通照明和城市夜景等领域。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鱼缸照明

鱼缸照明

园林亮化

园林亮化

景观亮化

景观亮化

城市亮化

城市亮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法是:只要反向电压>26mV便有电流,但反向呈现"动态内阻"值很大,且会由施加电压高低而改变大小。另 ...

led是个功率二极管,由P=UI可得知它的工作状态。  影响反向击穿电压的因素,一方面是芯片生产工艺,另一方面是沾污。工艺不良和沾污,都会导致漏电。很多封装厂的洁净度不够,容易因沾污导致漏电。很多人将此误认为是静电原因。如果是学过半导体器件制造或做过半导体芯片制造的人,就知道沾污影响的重要性。洁净度是半导体芯片制造的一个关键因素。没有洁净度保证,制造半导体芯片无从谈起。芯片封装也是需要一定的洁净度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所不知,现在高灵敏度的发光管只要几十微安就可以足够做指示灯了。我家里所有的带开关86插座板,都被 ...

谢谢老师回复! 超高亮发光二极管是微安级的工作电流,只要通过几个微安电流它就能发光,尽管这种发光远没有达到额定值,但能起提示作用,特别是红色超高亮发光二极管特别灵敏。

网友:
高亮度LED,节能很明显。加上太阳能发电板,用在城市路灯照明,霓虹灯上,为我们的地球减少一份二氧化碳排放,让世界更美丽。

网友C:
红色的压降不是2~2.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压降不是2~2.2V吧?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正偏压降红色为1.6V,黄色为1.4V左右,蓝 白 为至少2.5V 。工作电流5-10mA左右
高亮LED;1.直插LED压降
红:2.0-2.2V
黄:1.8-2.0V
绿:3.0-3.2V
额定电流约20mA。
2.贴片LED压降
红:1.82-1.88V,电流5-8mA
绿:1.75-1.82V,3-5mA
橙:1.7-1.8V,3-5mA
兰:3.1-3.3V,8-10mA
白:3-3.2V,10-15mA.

网友A:
半导体..请教楼主LED工作在反向电压,即使低于耐压时 有否电流通过?因为有220V LED指示问题很多人误解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请教楼主LED工作在反向电压,即使低于耐压时 有否电流通过?因为有220V LED指示问题很多人误解 呵 ...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一般都不高,即使是串联了限流分压电阻,应用于220~市电电路中用作电源指示也容易损坏。因为当交流电反向时,二极管上所承受的反向电压将是380V左右【即220V交流电的峰值电压绝对值】简单地串联限流分压电阻在此时无济于事。比较可靠的就是在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这样无论电源电压极性如何,各二极管所承受的反向电压都将被另一个二极管钳制在该二极管正向压降值范围内。
反向电压:只要对二极管施加反向的电压就叫反向电压。一般反向电压没有数值定义。无论电压多大,只要是反向的,就是反向电压。
反向击穿电压:对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时,当PN结发生齐纳或雪崩击穿、并且反向电流达到规定的数值时,此时对应的电压就叫反向击穿电压。
LED通常不会使用在有反向电压出现的场合,所以芯片厂商就忽略了反向击穿电压这个参数。他们只考虑到漏电对发光和芯片质量的影响。而漏电通过正向施压是无法区分的。故采用反向的方法来测试。由于LED的正向电压通常小于4V,所以反向测试电压只要略大于正向电压就可以了。所以业界规定用5V电压。这个5V电压绝不是指反向击穿电压。而仅仅是用来测试漏电的、人为规定一个条件值。                                                                                                    有LED灯关灯后会微微发亮的情况,是因为关灯后,开关控制线极易在周围环境中感应出电势。由于LED灯内阻比白炽灯高很多,所以在控制线上更容易形成较高感应电势。在此电势作用下LED灯具就会微微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所不知,现在高灵敏度的发光管只要几十微安就可以足够做指示灯了。我家里所有的带开关86插座板,都被 ...

请告诉购买的店家或型号。谢谢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一般都不高,即使是串联了限流分压电阻,应用于220~市电电路中用作电源指示也容易 ...

我看法是:只要反向电压>26mV便有电流,但反向呈现"动态内阻"值很大,且会由施加电压高低而改变大小。另外标称反向击穿电压指雪崩击穿为起始,也是反向“动态内阻”某一阶段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是个功率二极管,由P=UI可得知它的工作状态。  影响反向击穿电压的因素,一方面是芯片生产工艺,另一 ...

A:击穿电压确立:反向电流增大一定数值时伏安特性剧变状态。影响反向电流是材料掺杂为主要,即混合材料的综合导电性作主导决定,不同颜色LED选材混合也不一样,绝非以为N区看成纯净绝缘材料曲解了半导体结构导电性,所以对于不相关杂质沾污而引致漏电流,会影响PN结最基本物理电子-空穴跃迁,无法生产出LED。任何厂家早就意识到了,否则全球LED良品率为零。

B:教材上反向截止是按理想化解释给学生便于理解。反向电流是本身已具有真实特征,由于电流极小,大家有空不妨用1N4007此类所谓高反压二极管良品作为测试,负极接电池+,万用表红笔接二极管正极,黑笔接电池-,看弱电压有否变化。验证楼主提及的“反向漏电流”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