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7-06-03):
39寸飞利浦彩电不能开机,维修师傅检查后说主板坏了,换板800元,呵呵。在网上查可能是存储芯片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1脚和正电源短路,网上购买了写好数据的芯片换上,还是不能开机,芯片发烫。不知道怎么继续处理,请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39寸大彩电???你确定你没写错吗???  重型机器了!!

网友:
彩电不开机,有硬件的问题,有软件的问题。如果没有认真细致的分析和检查,恐怕不是换个写好数据的存储器就能修好那么简单!

网友:
  描述不清,正电源与彩电(CRT)吻合,数据芯片与液晶的吻合。修理电视需有基本技能,网上的资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凭据。

楼主:
是飞利浦39PFL1530/T3主板T.VST59S.72

楼主:
回复4楼,我说的是数据块的电源脚和1脚短路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不是芯片问题,没有换芯片前旧芯片是否发烫?一般说来芯片坏了不会发烫,击穿的话表面会有焦洞,我认为应该检查外围电路,特别是电解电容有没有鼓起,哪怕是微微的一点儿鼓起也必须更换!发烫的元器件如大功率的整流管、稳压芯片、那些加散热片的元器件,如果开机一段时间冷冰冰的就可能有问题。老电视机内一些排线的接插口要排查,要接触良好。维修师傅需要赚钱,换板是最省事的,不会花很多时间来修板子,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不会焊接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