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要不停地开关机才能点亮

楼主(2017-06-04):
H61主板,要不停地开关机才能点亮,核显,不插内存条开机报警,现在内存条、电源都换了,监测CPU供电,有一相供电开机1.15V,如果回到0V,“滴、滴”两声就点亮了,如果始终是1.15V就点不亮,也没有任何报警声,主板肯定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或原因,请大神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路可能不是供电     而是复位端

楼主:
这是其中的一相供电,括号里是显示器亮时的电压

网友A:
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没有漏液爆浆或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没有漏液爆浆或怀孕

没有任何异常,机器点亮后随便开多长时间,既不会死机也不会重启,我现在正在用,上午开开的到现在都是好好的。

楼主:
看来是没救了。

网友B:
试换下电源,我原也遇到过 ,换了电源一切正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换下电源,我原也遇到过 ,换了电源一切正常中

电源换了  ,内存也换了。

楼主:
两条路,一是修主板,二是报废买块新的

网友C:
主板故障,应该是I/O触发端的三极管失效,或是限流电阻开路,也有可能是I/O芯片本身损坏,建议楼主跑一下线路,直接跑开关到I/O芯片的那个线路,很简单,然后依次序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故障,应该是I/O触发端的三极管失效,或是限流电阻开路,也有可能是I/O芯片本身损坏,建议楼主跑一下线 ...

能开机,也能强行关机,就是点不亮。CPU能上电,但都是满负荷上电,三相六路供电,六个电感都发热。如果其中一相供电输出为0(见三楼),就点亮了,并且一相四路输出的,四路会轮流工作,电感摸上去比没有点亮时的温度低很多。

网友:
换颗CPU试试,有试过类似是CPU问题。

楼主:
谢谢,都换过了,就CPU没换过。

网友D:
那个是CPU的集显供电 若接了外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CPU的集显供电 若接了外显为0

没上显卡。

网友:
我也有块这种情况的板子

网友E:
以前一块华硕的板也遇到过,返厂修发回来后跟我讲是排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一块华硕的板也遇到过,返厂修发回来后跟我讲是排阻问题!

有很多排阻啊,不知道是那一块的。我现在正用着,就是开机麻烦点,要开好多次,今天还好,开两次就开开了。

网友F:
有没有检查主板上的电容什么的?我以前有个主板就是电容爆了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检查主板上的电容什么的?我以前有个主板就是电容爆了有时开不了机

检查了,没有异常。开机后不管工作多长时间,不会出现死机啊、重启啊之类的,非常正常。我怀疑是IO与CPU的状态,吻合了就正常了。

网友F:
实在不行就换一块主板吧,H61估计现在也就几十块钱吧,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就换一块主板吧,H61估计现在也就几十块钱吧,二手

已经联系了,这块主板给他,再付40元。

网友:
什么主板?最好还是要大牌子的放心些

楼主:
不是网购,在本地百脑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描述肯定是主板原因

肯定是主板原因啊,但是,问题出在哪......

网友H:
查查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查复位电路。

那一部分的复位?

网友(2017-08-10):
主板问题占多数,换了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