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马达怎么拆?

楼主(2017-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机的参数都看不到。工作电压是多少的?直流还是交流的?手旋转电机轴是否灵活?说清楚才是的。

网友:
使用较频繁——电刷是易耗品。

网友:
既然换上新电机就好了,那么旧电机就是有问题了,一般就是碳刷磨损严重了。。。

网友:
拉马拽掉皮带轮,卡簧钳拆除卡簧,拉下风扇部分,
拧开那两条螺丝。然后怼出两头端盖?电机分离完毕。

以上内容都是猜的?这种直流电机应该不难分解?暂时按照我说的试试

网友:
有的跑步机是直流180V,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