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这种炉头

楼主(2017-06-05):
万家乐古董炉头,今日看到一个古懂炉头,打不着火,有火花,我都不知道整样用

网友:
看是不是气道不通

网友:
这种怎么变化,原理还不是一样。

网友:
不会是火花不在气源处吧?

网友:
非常少见啊

楼主:
拆出来了,正反面,

拆出来了

拆出来了

反面

反面

网友A:
点火时 看那细铜管有气没 不出气可能是喷嘴堵了 或者拆阀总成 如有气喷出 可能是离火花太远 哪个部件错位了  检查高压线点火针确保不漏电 另外用的气源压力不对也不能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时 看那细铜管有气没 不出气可能是喷嘴堵了 或者拆阀总成 如有气喷出 可能是离火花太远 哪个部件错位了 ...

好的,些些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