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4400定影器的温度开关是多少度?

楼主(2017-06-05):
朋友的打印机,这个温度开关常跳掉,把双金属片顶回去就能用了,过些天又跳了。打印正常,考虑是开关坏了。和电饼档的温度开关差不多,固定开关用的那个片片方向是反的,且是固定的不像电饼档的可以活动,其它相同。不知道多少度,我有180度的,合适的话把电饼档的给他换上。

网友A:
定影辊温度一般是150-180这样,你有180的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影辊温度一般是150-180这样,你有180的也可以用的。

这个是装在定影辊旁边的铁板上,应该是超温保护用的。

网友B:
这个是定影温度超温保护用的,这个跳掉的话可能是定影温度过高,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定影温度超温保护用的,这个跳掉的话可能是定影温度过高,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坏 ...

回复无提醒,不知道有人回复。
但是打印正常,把它复位后即可正常工作。就是个双金属片,它的温度会改变吗?这个开关就是跳了后不能自己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定影温度超温保护用的,这个跳掉的话可能是定影温度过高,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坏 ...

是的,查看是否温度传感器脏了感应温度不准或偏离。

网友:
这个是温度开关。冷了能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