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mf500电阻档10欧,100欧故障修理

楼主(2017-06-05):
坛中收了个上四mf500,九十年代色环内磁波段开关,到手后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电阻档10欧100欧有故障,除电流档条件限制没有测试其余档位基本正常。具体表现为10,100欧档短接可归0,但测电阻箱90欧,900欧时,也基本为0。拆开后,发现俩电阻烧了,找电路图,找到俩烧掉电阻一个是91欧,另一个975欧。手头没有现成电阻,只有攒和拆了。拿一个968欧的老电阻和一个5.4欧的绿袍串起来,总阻值973欧,色环精度1%,串后应在范围内。又在一块破47的电6路板上发现有个90欧和0.9欧的,拆下来又串起来。这样把电阻换掉后,又测90欧900欧电阻箱基本正常,但有些偏差,不压线,差半格,不知什么原因了,留着以后再鼓捣了。上四这表虽是后期色环内磁的,个人觉得当日常用表还是不错的

修烧的电阻

修烧的电阻

楼主:
有个照片没发,修前10欧档测90欧电阻箱也为0

网友A:
维修其实是玩表的新境界,从中能体会到很多的乐趣。500的表我有5块儿,108的两块儿,50的4块儿,47的一块儿,15的一块儿,数字比啊一块儿,平时用得也不多,就是喜欢玩表。

楼主:
没有高精度表,我的老dt830还是不错的,华谊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其实是玩表的新境界,从中能体会到很多的乐趣。500的表我有5块儿,108的两块儿,50的4块儿,47的一块儿 ...

同好同好

楼主:
奇怪的是这表,表头有保护二极管,怎么就烧了电阻档电阻?表头还没事

楼主:
这种内磁波段开关表还是比所谓中美合资的500强不少

网友B:
对付着用吧,有时候拿出来有点新鲜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付着用吧,有时候拿出来有点新鲜感,

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这表,表头有保护二极管,怎么就烧了电阻档电阻?表头还没事

正常使用1.5伏的电池对于几十欧几百欧的电阻,电流很小是烧不坏的。
烧坏的可能就是操作失误,表笔两点加上了高压。

电阻档这两颗(中心值)对照电阻,是短接的,大电流肯定烧。
而表头是与多个电阻串联和并联的,表头阻值较高,且表头两端电压并不高,如果还有二极管保护,就更不容易烧了。

换电阻后,应测试其档位的中心值(10欧档100欧,100欧档1000欧),如果正确,其他位置的阻值有偏差,那是表头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使用1.5伏的电池对于几十欧几百欧的电阻,电流很小是烧不坏的。
烧坏的可能就是操作失误,表笔两点 ...

受教了,谢谢,再请教一问题,有些表头加有电容,有些又没有,如我用的mf66,限流整流后直接进了表头,有电容的表头,电容有并在保护二极管两侧,又有整流后加电容的,请讲讲其中道理

网友C:
有些老表设计表头就没有保护二极管的,也没有电容。(以前二极管贵啊,且漏电电流大)
有电容和二极管对表头保护更完善些,还可减少高频杂波的影响。

整流后有的有滤波电容,有的没有,配合表盘就按原设计。随意改有可能造成误差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老表设计表头就没有保护二极管的,也没有电容。(以前二极管贵啊,且漏电电流大)
有电容和二极管对表 ...

受教受教,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使用1.5伏的电池对于几十欧几百欧的电阻,电流很小是烧不坏的。
烧坏的可能就是操作失误,表笔两点 ...

按您说的10欧档测100欧电阻箱95欧,100欧档测1000欧950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10欧档测100欧电阻箱95欧,100欧档测1000欧950欧

应该再检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