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每次上矿坛,打开帖子都弹出这个提示框,而且要点三次确定才消失,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7-06-05):
如题,如图,我的电脑是XP系统,

网友A:
百资源,试下

如果确定不是那个网站出现故障,那就是应该是你电脑垃圾文件多了,
下载个"鲁大师","优化大师"或者用杀毒软件里面的清楚垃圾文件的工具试一下...
不行就这样试试:第一步.打开IE属性-单击"高级"选项-勾选"禁止脚本调试"
第二步:单击"开始"-单击"运行",输入"REGSVR32 URLMON.DLL"指令(这个是用来修复程序的)
第三步:打开IE属性-单击"程序"-单击"重置Web"

或重装游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资源,试下

如果确定不是那个网站出现故障,那就是应该是你电脑垃圾文件多了,

刚才用金山毒霸清理过系统垃圾,不见效果

下一步尝试按你的方法操作,不过细节可能我不太熟悉,需要摸索一下的,先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1:在重装游览器或安装优化软件之类的处理,记得先把收藏夹保存下

2:试下把金山卸了,安装其它的例:360卫士  q管家

3:优化大师 是这个 Windows优化大师www.youhua.com

4:c盘有重要数据先备份下例如 账号,常上的网站再做优化等之类的

再试下。。。

网友A:
这是360卫士的,参考试下

楼主:
很好很详细,为了我的小事,辛苦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60卫士的,参考试下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弹出的提示框是和论坛顶上的三格广告位有关的,每点一下确定,就会显示出一个广告格,三个都出现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弹出的提示框是和论坛顶上的三格广告位有关的,每点一下确定,就会显示出一个广告格, ...

再测试下

广告是一个好小的文件加载,有可能你的游览器做了广告过滤,又或你的金安装了不友好也会这样。

1:重装游览器,把游览器恢复默认。

2:把金卸了,已是过去的方式了,在卫士方面,各个企业早已打包成整体了。

3:把下面图片上的两软件处理下或安装

4:改变下你原来的游览器同安全卫士 例:360卫士 360游览器    qq管家  qq游览器 整套安装。

网友:
再测试。。。

1:把原微软游览器升级到8 ,或安装火狐游览器独测看正常。

2:重安装系统,不要安装精简版,安装完成,把里面的软件先卸载完再重安装自己需要的。

3:把所需的系统补丁全安装完同软件安装,大约要3小时左右。

4:有整体的安装,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使用上的问题去花时间了。

网友:
5: 记得把两软件安装好  FLASH   .NET

6:安装完系统 软件  再安装暴风影音安装好重启几次看一二个视频,如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卸了。
   这时你整台电脑在显示像素方面等等有有不同效果出现。

7:  .NET先安装2.0 再安装3.5

多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