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少见的留声机

楼主(2017-06-05):
这个留声机唱头很少见,简单易懂 。法国20年代的。

网友:
这个放唱样式的真是少见

网友:
这个喇叭不小啊

网友:
唱针、唱臂很特别,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真简练,直接。寻迹特性恐怕不太好,支点再完善一些(有余地)更妙。

我当时没细看纸盆与箱体如何连接的,唱臂如何伸缩确实挺疑惑。

网友B:
网上有不少这个机器,只是没见到实物。更不知道声音如何。楼住的机器唱盘是在运行的话,唱针放在那面是不正确的,应该放在唱片轴中心孔的右面是正确的。针的角度与唱片平面应为60度角最适宜。小小建议请不要烦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不少这个机器,只是没见到实物。更不知道声音如何。楼住的机器唱盘是在运行的话,唱针放在那面是不正 ...

不是俺的,市场上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不少这个机器,只是没见到实物。更不知道声音如何。楼住的机器唱盘是在运行的话,唱针放在那面是不正 ...

有啥说啥就对了,专家再不发言。破烂王就成精了。

网友D:
我回复易拉管和时代声音,系统说有非法字符,只好一句一句发,看看非法在何处!!!!!

1,回时代声音:钢纸盆留声机。音质不是很好,主要是因为响应区域太大,指向轴又偏上,为了减少响应面积,盆面有个压环,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2,回易拉管:移动枢纽部分是一个110度的开合折页和一个180度的平轴联合所组成的理论上的万向节。轴臂长度为唱盘半径+唱盘半径的20% ,实际上也就是纸盆半径再加上的万向节和运转空档,纸盆锥度125度,造成唱针的近60度触点。纸盆锥点基本等于中垂点,中垂点和唱盘中轴一致,行走轨迹是一个大 R。所以不需要另外的唱臂伸缩调整。

网友:
呵呵,系统只接受 “轴臂长度为唱盘半径+唱盘半径的20%” 这种笨蛋表达法,不接受算式。莫明奇妙。

网友:
回注册帐号:这种钢纸盆留声机的喇叭很大,但是实际有效面积没那么大。为了减少响应面积,盆面上有个压环,大大减少的有效口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啥说啥就对了,专家再不发言。破烂王就成精了。

谢谢贾老前辈的回复。不过咱真不是什么专家,爱好而已。您才是真正的收音机理论加收藏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回复易拉管和时代声音,系统说有非法字符,只好一句一句发,看看非法在何处!!!!!

1,回时代声音 ...

先谢谢您了。有得到了一些本不知道的东西。这类留声机只是看到图片,没有见到实物,所以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