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7-06-05):
戴尔笔记本电源,空载时电压19.6v正常,一按电脑启动键。电压立马下降到0v.然后拔掉插销220v电停了,再启一下,输出还是19.6正常。这电源用胶封了,看不清,那位老师遇过这问题?请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确定不是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
笔记本电脑是好的,用别的电源能正常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是好的,用别的电源能正常启动。

那就换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至今没有人能修,说能修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连二极管都不认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至今没有人能修,说能修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连二极管都不认识的。

电源适配器是可以修复的,不过需要有扎实的电子电路功底,如果连电子元器件都认不全,只有希望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B:
这么多白色胶,是不是厂家没想到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白色胶,是不是厂家没想到会维修

这些白色胶如果是导热胶就不会有问题,如果阻碍了散热,也许就是损坏的元凶(过热)。现在电子产品厂家一般不会考虑维修问题,希望维修基本上都是爱瞎折腾的电子爱好者。

楼主:
这个电源看上去做工用料很不错,但不知道咋的坏了

网友C:
刚刚修了华硕笔记本电源,故障现象跟你的一样,换了输入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用料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估计是电流保护了,好好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至今没有人能修,说能修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连二极管都不认识的。

至今没有人能修?说的有点绝对了。据我说知在这论坛上就有好多人能修,在开关电源中适配器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今没有人能修?说的有点绝对了。据我说知在这论坛上就有好多人能修,在开关电源中适配器其实是很简单的 ...

主要是那胶图的看不到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至今没有人能修?说的有点绝对了。据我说知在这论坛上就有好多人能修,在开关电源中适配器其实是很简单的 ...

矿坛有几万人,你说谁能修,我这里也有一个适配器,你找他给我修理好,我出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有几万人,你说谁能修,我这里也有一个适配器,你找他给我修理好,我出200元。

你找不出来能修理的人,也就证明没有人能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至今没有人能修,说能修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连二极管都不认识的。

这话说得太绝对了,矿坛里能人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修了华硕笔记本电源,故障现象跟你的一样,换了输入滤波电容好了。

这种故障多数是电容的容量下降引起的,其他的电器设备也一样故障大多发生在电容上。到一定的时间电容的干枯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的。

网友:
估计是帯载能力不足引起的。有能力的话,检查吕布电解性能先。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标准的开关电源,修肯定是能修的,有的电源元件密度太大,元件太小,或是价格很便宜,也就不想修了,换一个算了。我就经常修理开关电源,一般都能修好,但有的IC本身不值钱,淘宝上买一只嫌费劲,也就放弃了。要说不能修,的确太极端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源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换了初级电容,输出电容,输出二极管,故障不变,最后放弃。

网友:
你好你换一下主电源的滤波电容估计可以修好,我的del的就修好啦,现象与你的一样,

网友:
网络消费者,我长春的,你的电源无拆无修,发过来来我给你修!有一我给地址!

网友:
我哥在长春科技城五楼,专业修理的,只要你出钱就没有修理不上的,电脑主板都可以修好的,我这里旧的电源有的是,没准就与你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巧,你的前3个字母与我的相同。

我的含义是:南京无线电yy

网友(2017-08-11):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坛里高手如云,只是现在修理没有啥经济效益而不愿意干了,并不是说不能修,话别说过头了。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A:
矿坛有几万人,你说谁能修,我这里也有一个适配器,你找他给我修理好,我出200元。

开关电源是有不少的人能修好,但人家愿意不愿意给你修就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从现象规律上分析,是瞬间的冲击导致的保护停机,在启动的时候电容的电还有残余不至于瞬间关机,有一点证明是电源的带载能力变差的原因

网友:
现在的电子设备都白菜价了,坏了基本都会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至今没有人能修,说能修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连二极管都不认识的。

不瞒你说,我就修好过电源适配器,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诚然,现在的电子产品的确都微型化了,修理的难度变高,如果不是买不到的话,能换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