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无烟男人”版主及各位前辈请教电压力锅问题

楼主(2017-06-05):
烟版、各位前辈们:
       大家好!
       小字辈的我现在遇到了一个电压力锅的问题,向各位请教。
       家里有一个利仁牌的DYG-5B型的电压力锅,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奇怪,炖肉炖不熟,整米饭没问题。大概其10分钟左右不再加热,此时保温灯和加热灯同时亮起,定时器不走,偶尔会走,最多走5分钟就不再走了。测量电流10-12mA,应该是两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测量了定时器的电机,阻值有13K左右,是正常的。
       我将其拆开后画出了原理图,跟网上找到的一款基本一致。网上说小的温控器是压力开关(照片中靠下面的),大的温控器是温控器(照片中靠上面的),这里我还没搞明白为什么压力开关也是温控器的形式?请各位烟版、各位前辈们给我讲讲。
       下面我说一下我的修理过程,我更换过K1,也更换过K2,不管怎么更换哪个,都会变成过压状态,压力阀被顶起自动放气,但是锅还在通电加热。尔后我把他们都更换了回来,对K1进行了稍微调整,这样一来发现加热时间比原来长了一些,锅内的压力也比原来高了一些(个人感觉,经过放气感觉到的)但是依旧是定时器不走,保温、保压灯和加热灯同时亮起,电流还是10-12mA。
       根据这个原理图的判断,应该是K3没有打开,这个K3应该是锅底部中间那个,就是照片中黑白线的那个。请各位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开关的问题?我准备拆个电饭锅,把这个换下来。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楼主 你的 分析定义错误了,所以 想不出来怎么工作,看下文正解:

   下图中:

                1号开关为 保温开关    安装支架固定在发热盘的一个固定螺丝上, 利用 自身连接铝材导热双金属形变 温控。温度一般85度

                2号开关为  第一道干烧保护开关   内部为自复位蝶形温控常闭开关  突跳温度一般为140~160

                3号开关为 压力形变开关    这个开关用支架固定于外锅侧面,检测钢板顶在 外锅固定发热盘的一个螺钉上。这个开关不是温控,这个开关不是温控,这个开关不是温控这个开关不能随意用温控开关更换, 在未了解其控制原理前 除固定螺丝外的任何调节螺丝禁止乱调。

     压力锅原理分析: 你的电路图基本是对的,  但是指示灯会有一些出入,     整个加热原理过程如下,

    1、 保温过程:定时处于0位 ,冷锅状下除定时开关以外,所有开关处于闭合状态,通电后发热盘加热,温度上升到85度后,1号保温开关断开,保温灯亮,进入保温状态,温度降低1号开关闭合发热盘加热,如此反复达到保温目的。定时器电机因为2号干烧开关和 3号压力开关短路,所以定时器电机不工作。 保温工作只有在定时器处于0位才能工作。

    2、加热  保压过程: 当 定时器 旋钮 拧到要求时间后, 定时器开关将保温开关短路, 发热盘持续加热,  盖子完整盖好后,水沸腾,压力上升,锅内压力达到预定值(压力检测机理后文详解),3号压力开关切断,断开发热盘供电回路, 发热盘停止加热,  因3号压力开关断开后, 定时器电动机通过发热盘得电运转,定时器反转倒计时。 发热盘停止加热后,锅内压力会逐步降低,到达下限,3号压力开关闭合,定时器电机停止运转,同时发热盘继续加热,压力提升保持压力,  这个过程一直反复到定时器归0后 定时器开关将整个回路切断 完成烹煮,并进入保温模式。

    3 、 压力检测原理:   分析过于烧脑!  请提前准备好相关清凉药品, 注意展开思路和做好 大脑冷却工作。  准备好了么?

                  来敌~~~  狗……      出发!!!

               请提大家在太阳穴涂抹清凉油等 降暑良药, 前方高能,请准备好相关姿势

                                  锅内压力的测量是通过检测外锅底部的形变来间接获得压力参数的。
           压力结构分析: 上盖和外锅用刚性连接, 上盖和外锅 没有气密要求, 上盖和内胆通过密封圈密封,并且在压力状态下内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移动,  发热盘在此仅仅充当一个固定铝块作用传力压力。外锅底部 有伸缩痕,图中锅底上的三个弧形冲压凹槽就是,这里 的结构 可以理解为一个隐藏的钢板弹簧。  在冷态, 内锅和上盖会有一个静态间隙, 所以没压力的时候上盖内胆互不不影响开合。

         压力形成和检测:   发热盘加热, 内胆里的水沸腾,产生蒸汽,由此锅内外产生压力差,压力迫使密封圈 浮子阀等密封件向外贴紧,形成相对密封条件,压力持续上升, 上盖和内胆会产生一个分开的作用力,这个作用力通过发热盘传递到外锅, 外锅受到压力后发生形变, 因外锅和上盖处于刚性连接 没有移动形变可能, 因此 外锅的形变只能在锅底的弹性空间进行释能, 内锅底部金属片相对就会产生位移,  这个就是压力形成的 基本原理,  压力开关用支架固定在外锅侧面 也就是为了方便检测相对的位移,  压力的调节其实就是调节 压力开关的突跳位置 就可间接确定压力。

       4、 电压力锅的保护原理
            过压保护:一般 锅内正常压力是80~85KPa, 上盖保护泄压阀是90KPa。 凡事没有绝对,因为某种原因,出现压力过高, 首先是上盖的限压阀放气,如果限压阀也都塞后 内部压力继续提升,当到达密封圈极限值后,内部气压会从密封圈缝隙卸放,达到破坏机体泄压的目的。
            干烧保护,  一般的干烧保护首先由2号温控保证,2号温控失效后转由温度保险保护。

             目前大多数品牌电压力锅都是这类压力控制方式, 因为外锅的自身结构问题,在使用一定年限后都会出现金属疲劳导致压力衰减现象,这个问题无法有效解决,虽可以改变压力开关进行修复但是 只能说是恶性循环,  X的 有自己的专利结构 压力保持性比较好, XX尔用的是压力阀磁控式,二得脑子不够用。

               讲解完毕, 大家看了觉得是干活 有收获的 请自行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敢乱动,压力容器,万一炸了危险.前几天不是有个人自己装空调,空调爆炸?

空调爆炸?没听说过

网友C:
压力开关是照片中靠上面,前面有条柱压在指定位置,当锅内压力大时,发热盘稍微会向下一点,
把压力开关前面条柱向下压就会开路不加热,图片是向上的!上面还有柱中心有个小一字螺丝是调锅内压力,有压力表调到0.8mp,没有就看压力大到漏气时会停止加热!
一般定时器只要调节时间之后会归0就是好的,除非触点接触不良,和电风扇定时器原理一样!
锅底部中间那个温控器用沙纸擦一下与锅底接触面就可以,一般煮生饭才换这个!
温控器照片中靠下面这个只要是新的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开关是照片中靠上面,前面有条柱压在指定位置,当锅内压力大时,发热盘稍微会向下一点,
把压力开关前 ...

这两个开关我都换了,换了就玩命的加热,不停,我把压力开关换成新的,温控旧的也不停的加热,您说我是不是该用老的压力开关新的温控开关试试看,再把中间的打磨一下呢?

网友:
温暖不管它,调一下压力开关就可以,螺丝是反调,要盖好锅盖试!

网友:
检查定时器里面的触点是不是氧化了接触不好,根据电路图分析,只有K3断开和K4同时断开才会造成定时器不走和两个指示灯同时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爆炸?没听说过

几年前就有过空调爆炸的新闻。

网友:
就图而言,K3,K4如果都断开(K1,K2接通),就会导致红灯绿灯同时亮。结果是发热盘及定时电机失电。K3断,K4接通,处于保温加热状态,定时电机会转,绿色灯被短路不会亮。K3接通,K4断,绿色灯也被短路不会亮,定时电机转动,电热盘获电加热。定时电机走到头后,K4断开,保温就由K3控制了。K3应该是双金属片。
从你的描述来看,K3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不大。相反,重点要查K4。

网友:
补充几点,因为我也没有修理过这种锅,根据电路图分析一下,对与不对只是参考
1,保温开关,它会在温度到达80度左右就会关断,起关键作用的是定时器主开关,如果定时时间结束主开关关闭,锅内温度将至80度以下,保温开关闭合继续加温,保持通-断-通-断,,,
2,温控开关,这个应该是负责焖饭控制的,因为做米饭可能水很少蒸汽压力不大而锅底很快进入半烧干状态,此时温度可能达到120度,这个时候温度开关断开,定时器开始倒计时焖饭,直至定时器归零,这期间保温灯是短路状态,不应该亮起。
3,压力开关,这个应该主要负责炖肉的,因为锅内始终是有水的,锅底温度不会高于105度,炖肉的时候温控开关是达不到关断状态的,所以需要一个压力开关,锅内压力达到了就关断加热。这个时候如果定时时间没有结束,锅内压力降低就会继续加热,发热盘会间断加热几个循环,直到定时器结束关断总开关,进入低温保温

只有保温开关断开和定时器总开关断开,并且K1K2有一个也断开两个灯才会同时亮,所以,重点检查定时器开关触点

网友D:
定时器是不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是不是机械的

电路图里已经画上了,定时器是步进电机

网友:
只有K3K4都断开保温灯才会亮,有一个闭合保温灯都不会亮
只有K1K2其中一个断开,定时器电机才有得电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