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折腾修复记

楼主(2017-06-05):
       从网上收了一个破烂海燕T241机芯,在图片上看到时心里已经有准备,没想到到货后还是很吃惊,后级放大板裂开不能用,变压器不是原装功率小了很多,还有调谐指示就是用简单的铜线在拉线上缠出来的,反正要修复是有的搞了。
仔细检查电路板,供电电压约7.3V,后级是3AX31组成的变压器推挽电路,已不能用,收音板电源稳压滤波没有了,估计收音效果不怎么好。

T241来时的样子 1

T241来时的样子 1

T241来时的样子 2

T241来时的样子 2

T241来时的样子 功放板 1

T241来时的样子  功放板 1

楼主:
      看到不是原装变压器,首先看看变压器性能如何,通电看输出电压10V、6.2V,整流得12V直流,连一个120欧的电阻量得电流99mA,功率1.2W;另一个7.35V直流,电流59mA,功率0.4W。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变压器,我的要求就是功放既要简单又要功率尽可能大,看来只有BTL电路了,上网查了查资料,相中了TDA7056A,简单!真的简单!直流音量控制;3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音量电位器搞定,输出功率3.5W,不过这个变压器给不出那么大功率了。
       确定了后级,前级就要好好想想,如果收音板输出直接连功放输入,阻抗不匹配,音调暂时不想加;看来要加个阻抗变换器,海燕3T4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对3AX31无感,对场效应管的源极跟随器感兴趣,弄了一个2SJ103的跟随器搭棚。
这台机收音板原来的3AX31稳压电路被上家拆除了,我想用后级的电源通过TL431稳压到7.5V供收音板,但是就是搞不好,不出声,气死我了。因为后级是负极接地,而收音板是正极接地,拉到,暂时不管了。
       有一天,在矿坛看到爱康木坛友的帖子,他用锂电池给海燕T241供电,心机大动,我也用电池给收音板供电,不就可以摆脱前后级地电位不一致带给我的困扰了,说干就干,接上5节干电池,哇!电台声终于出来了。
收听效果还可以,就是音量不大。看来原来的想法虽然很好,但是源极跟随器增益小于1,收音板输出本来就小,经过源极跟随器衰减,到功放的信号就更小了,喇叭的声音也大不起来。看来还是要找一个有增益的线路才行。

测量变压器容量

测量变压器容量

TDA7056A的文档

TDA7056A的文档

春雷3T4的射极跟随器 1

春雷3T4的射极跟随器 1

春雷3T4的射极跟随器 2

春雷3T4的射极跟随器 2

网友:
就是喜欢自己动手;

网友:
弄好了声音应该不错的。

网友:
修旧如旧,后级功放应该还把推挽输出整好

网友:
我也刚修过一台海燕T241,你这台被改成这样,真不少见。给两点建议:1、功放部分据我测量,放大量是20倍,所以你可以用洞洞板+集成功放芯片,重新制作功放部分,可用LM1875或TDA2030等芯片,你现在用的TDA7056也不错。音调部分实际没有什么用,不加也可以的,加也不难,网上有T241电路,照它的电路在洞洞板上复原即可。2、收音板滤波部分可以用一个LM337作稳压,调到7.2V左右。

网友:
修复重点是检波以前,后级不作调幅机的修复重点。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其实修东西就是一个自我享受到过程,不一定什么修旧如旧,不在乎什么形式,高兴就行。原后级板烂得一塌糊涂,不修了;现在有简单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下面继续我的修理过程。

楼主:
       这时候平时收集的资料发挥作用了,找到一个场效应管和PNP管的复合电路,增益从1到10可调,就是它了,找材料,翻存货,用2SK30A、3CG8凑出来,上机一试,OK,声音立马有了感觉,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大问题搞定了,频率指示看起来就不舒服了,东想西想、东找西找,看到一个铜片,嗯,好像还可以,做做看吧,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就是它了,自己做的东西,看起来就是美!
       这台机去年很早就收到了,想尽量搞好它,找资料,想方案,做试验,断断续续搞到今年5.1节才基本定型,自己有时也很懒,提不起心搞,反正是自己的东西,什么时候弄,怎样弄,看心情咯!
       这机目前最大的毛病就是琴键开关老化接触不良,中波还好,短波都不行。有时动一动,好了,可以一直听下去,有时怎么动都不行。要彻底解决问题,我想只能全拆下来,逐个修整才行,但是看着那么多个脚,心里直打鼓。哎!凑合着用着先吧。说不定,哪时候心血来潮……

T241加源极跟随器

T241加源极跟随器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2SJ103源极跟随器

2SJ103源极跟随器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2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2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3

新加的源极跟随器 3

功放板制作中

功放板制作中

高阻宽带缓冲器

高阻宽带缓冲器

后级最终图

后级最终图

完工照 1

完工照 1

完工照 2

完工照 2

网友:
支持折腾! 电源部分还得折腾一下,这种台机用电池还是有点不划算。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的人,加油!最喜欢看这样的技术贴

楼主:
我这机就是收音板用电池,其实也用不了多少电,10mA以内,后级功放板还是用变压器供电的,再说我家这种电池也多。

网友:
大型输入输出变压器也值,改ic块功放最好用TDA2030A,功率大,加音调后比原机更好听

楼主:
确实原机是T241,后级功放板被我改得面目全非了,原机来的时候音调电位器也木有,因为找不到100K的直滑电位器,所以把原来装音调音量直滑电位器的铁件拆了,弄了一个旋转的音量电位器装在上面。TDA7056A最大功率也有3.5W,够大了!可是我的变压器没有这么大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