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见的收音机高压静电高音喇叭

楼主(2017-06-05):
不多见的收音机高压静电高音喇叭
德国收音机 TELEFUNKEN GAVOTTE 7 用了两个。

网友:
静电喇叭相当于电容器,利用电荷异性相吸原理使振膜发音,需加几百伏的偏置电压,

与压电或压电陶瓷喇叭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
老哥好!
哈哈…不董如何解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好!
哈哈…不董如何解读?

过去叫法/髙阻抗.高音.60年代有线广播用它替代舌簧喇叭........有的称压电陶瓷喇叭.....

网友(2017-07-10):
需要科普一下,异类的扬声器,很稀罕。

网友:
静电扬声器与压电陶瓷扬声器不是一回事。静电扬声器需要一个高压静电场,振动膜发声,压电陶瓷扬声器不需要高压静电场。

网友:
静电式耳机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B 添加义项 ?
所属类别 : 生活日用品
静电式耳机,它依靠电场对电荷的作用力工作。其电荷由高压极化电源提供,由极薄的振动膜上的边缘电导层

捕捉电荷,使振动膜产生振动发声。这种发声方式的优点是:两电极之间的电场绝对相等,使施

加在振动膜上的驱动力与其位置无关,从而达到了放音呈线性关系的要求;由于振动膜的驱动力

是均匀的,其驱动的空气负载也是均匀的,所以振动膜就可以做得非常薄,又不至于损坏,把机

械效率做得很高。静电式耳机的频率响应很宽,高频延展性、失真率等指标均优于动圈耳机很

多,音质、音色极佳。静电式耳机是目前音响器材中真正的高技术产品,能够制造的厂家极少,

价格很高。

网友:
为什么要发展静电喇叭?静电喇叭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静电喇叭的品牌与数量那么少?它使用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静电喇叭有什么好处。简单的讲,静电喇叭的好处相当多,首先静电喇叭的发声面积很大,长方形的发声震膜总面积是传统喇叭的十倍以上,震膜面积大,震膜的震幅就可以缩小,震膜虽小,物理的失真现象就会降低,同时就听感上而言,音场、音像都会放大,同时声音也会比较宽松自然。第二个好处是震膜质量极轻,因此没有惯性的问题,您可以想像得到,这一整面像保鲜膜一样的震膜,实际重

量有多少?根据厂方的说法,中央震膜的总重量还不到一克,也因此几乎可以忽略震膜惯性运动的物理现象,震膜运动时说走就走,说刹车就刹车,也因此随著音乐讯号震动可以轻易的反应细节,不会含糊带过。第三,静电喇叭没有音箱,因此自然没有箱音的问题,声音清澈干净无染,依照笔者的经验来说,静电喇叭的中频段厚度与透明度,是所有喇叭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对于人声的爱好者,听过静电喇叭的人声之后,必定会对透明、直接而且蕴含厚度的饱满人声留下深刻的印象。Quad、MartinLogan都一样,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都达到了极高的声音水准。第四,静电喇叭是双面发声Dipole的结构,双面发声的喇叭在聆听上有一个极佳的优点,那就是音场可以很轻易的拓展开来,只要摆在聆听位置前方对称的位置,您会轻易发现,音场以及舞台规模硬是比传统喇叭大上好几倍,小小的喇叭听起来就像是大型喇叭的音场,笔者向来使用双面发声的喇叭,对于这种庞大的音场爱不释手。虽然多声道系统是利用模拟的方式进行空间处理,不过使用MartinLogan等双面喇叭之后会发现,双面喇叭所营造的立体感以及空间感,在"自然"的程度上要比传统喇叭容易表现得多。

网友:
这么特别的喇叭真是稀罕!

网友A:
收音机里的非常罕见,也不期然地令人想到 Qua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里的非常罕见,也不期然地令人想到 Quad 。

哈哈,老弟!您知道我不知道!

网友:
高音喇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