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我的空调修好了!

楼主(2017-06-06):
在多位坛友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空调顺利的更换了风机电容,终于恢复正常了!再次向万能的神坛及诸位坛友表示感谢!

借着这个机会,又发现了新问题:

外机的冷凝器散热片里都是灰尘,已经快不透亮了,我试着用了在X宝上买的强力吹风机吹,根本就吹不动,用刷子刷再吹也只能把表面的尘土清除下,有什么好办法能把片里面的尘土清理下呢?
谢谢!

网友A:
有专业清洗剂,先用水喷湿冷凝器散热片上的灰尘,再清洗剂喷,过十分钟左右用水冲冲就变成新一样!

网友B:
用水管接到自来水上冲冲,记住先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管接到自来水上冲冲,记住先断电

谢谢,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清洗剂,先用水喷湿冷凝器散热片上的灰尘,再清洗剂喷,过十分钟左右用水冲冲就变成新一样!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自来水冲洗,尽量设法提高水的压力。

网友:
如果只是灰尘,自来水冲洗,尽量设法提高水的压力即可。
如果有油污,就要先使用清洁剂除油,然后再喷水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