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被禁用——iPad air2解id过程分享

楼主(2017-06-06):
  机器型号:iPad air 2

  故障现象:苹果id被禁用

  客户发来说有ID锁,苹果id被禁用了,需要解id锁,由于目前软解被封,只能硬解方法才能解决苹果id被禁用的问题。

  维修过程:

  机器拿到手,检测发现确实苹果id被禁用了。

  开始拆屏取主板,iPad air 2的屏幕是和触摸屏一体的,在拆屏幕时要特别小心,本人采用的是传统方法拆的(风枪加热用钢网分离)。风枪150度,用钢网慢慢分离开。

  屏幕分离开后,拿下屏幕,取出主板,由于iPad air 2-WIFI版苹果id被禁用要解锁,只需把原机硬盘拆除,重新写进一个无锁序列号即可。于是风枪320度,撬下硬盘。

  撬下硬盘的实物图:

  把硬盘取下,处理好硬盘表面,把硬盘放入硬盘测试架,开始写入无锁序列号。

  写入的无锁序列号的画面:

  把硬盘植锡后重新装入主板,刷机一路通过,直接进入激活界面;连接电脑后直接用iTunes软件激活手机。

  激活后无锁的画面:

  到此,苹果id被禁用的问题解决了,维修结束!

网友A:
真是高手,值得一学,但我学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手,值得一学,但我学不会的。

真是高手,我可不敢拆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B:
所有带Id的机器都可以用换硬盘的方式硬解?所谓有锁,难道只是锁定了硬盘数据?和其他硬件无关?

网友:
现在只换序列号就行了????

网友:
这种方法手机应该不行吧?

网友:
行货的话,提供有效购买凭证,等上一段时间,苹果官方人工确认后解开,不必拆机,帮亲戚处理过,当然等的2星期;
如果是国外购买,能提供购买凭证和过得去的外语水平,也能;
妖机或者有锁机就难说了,老实拆机写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带Id的机器都可以用换硬盘的方式硬解?所谓有锁,难道只是锁定了硬盘数据?和其他硬件无关?

IPAD是锁序列号的

网友:
在坛里买了个二手花屏IPAD2,也有ID,摔好了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彻底黑屏了。

网友:
苹果手机有开机密码的话可以这样修吗?

网友:
楼主高手、一般人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高手 记好。。。。。。。。。。。。。。。。。。

网友:
厉害苹果手机能这样解锁码

网友:
真是高手,值得一学

网友:
手机锁基带的吧

网友:
高手,手艺好

网友:
写的序列号从哪里来?是随便填的吗?

网友: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光是写序列号估计硬件就不少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