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师在讲运算放大器虚短和虚断,求教

楼主(2017-06-06):
如题,老师讲这两个内容的时候没具体说什么,都是一堆公式推导。我就想问
,运放的虚短和虚断这两东西,对运放同向和反向输入端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都可以一样
对待吗?

网友:
首先,作为一个学生,应该知道运放没有什么 ‘同向’ 和 ‘反向’ 输入端之说。好好学习吧。有问题问老师。

网友(2017-07-20):
同相不是同向,反相不是反向,虽然是同音但意义是不一样的。
“虚短”和“虚断”是建立在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前提下的一种理想化分析方法。首先要明白理想运放的概念。否则是无法明白为什么可以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运放在线性工作状态下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的。

网友:
肯定地说是一样的,你就自己推断一下就可以得到这个关系,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