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7-06-07):
问下做胆机牛时,变压器硅钢片四个紧固螺丝要绝缘吗,我看有的变压器没什么就直接按的.有什么说法吗.谢了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四个紧固螺丝应该套上绝缘管与铁芯绝缘的!主要是防漏磁!

楼主:
谢了不过我拆了几个变压器没什么绝缘措施.不知为什么

网友:
大功率的是必须的,几百瓦小功率的没必要。

网友:
里面卷纸空口放绝缘垫。

网友:
你看哪个变压器加套管了。铁磁性螺栓加套管也没用。理论上用非铁磁性材料的螺栓自然有好处。

网友:
试试不锈钢螺丝(买的时候试试磁铁吸不起来)。但变压器用的长螺丝多半难找。

网友:
常见的材料有黄铜,青铜,铬不锈钢,工程塑料等等。螺栓需要自己挑扣或套扣,铜螺母好找些,否则还要有钳工手艺。

网友:
于老师正解

网友A:
小功率变压器固定螺丝,不用加绝缘,一是螺丝长度较短,直径不大,二是螺孔比较靠角,距片子的边毫米级,磁通磁力线较弱,并且是拐弯的,损耗有限,加与不加绝缘,区别不大。

对于大功率变压器,不是加不加的问题,而是必须加,甚至采用多螺栓,细螺栓,超大型变压器,直接“无螺栓制”,不是不想用,而是不敢用,可以想一想,弄个大铁棍塞到硅钢片内,很快都会被烧的发红。

不知楼主明白我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变压器固定螺丝,不用加绝缘,一是螺丝长度较短,直径不大,二是螺孔比较靠角,距片子的边毫米级,磁 ...

正确!确实如此。

网友:
我看到的关于变压器的知识:为了防止(或减少)铁芯内的涡流,所以要将铁芯做成薄片,且片间相互绝缘。按此思路,(纯是自己的思路,没看到过哪本书对此的论述)安装螺丝要套上绝缘物,螺母与铁片(夹片)间加绝缘垫,我也就自然认为,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涡流。(如果上下铁片通过螺丝连成一体,不就一个整块了吗?)今天看了上述帖子,反倒越加糊涂了。哪位老师详细给下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变压器固定螺丝,不用加绝缘,一是螺丝长度较短,直径不大,二是螺孔比较靠角,距片子的边毫米级,磁 ...

正确,完全支持。其实本质上,是为了避免两边的螺丝通过最上层和最下层的硅钢片联通,形成一个短路环。由于螺丝孔靠里面。其所包括的一个中央芯柱和部分两边芯柱的磁通量之和并不为零,这个短路环在变压器功率较大时的交变磁场作用下会产生一定的短路电流,造成起热,导致效率下降。其外部表现就是铁芯不热,螺丝帽热。避免的办法就是将螺丝用绝缘纸或热缩管包裹,螺丝帽下面垫绝缘垫,杜绝短路环的形成。这个办法同样适应于输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