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 报刻钟机芯400元

楼主(2017-06-07):
拆机的
广东
由于配件价,先款出的!
汉密尔顿 报刻钟机芯400元

固定游丝的没有了,暂时用牙签代替,跨齿轮的断了一个针,耐心的弄一个回去就正常的
正常走时正常报刻正常打点(打点的时候用手代替跨齿轮,正常的!)
400元包邮出,当卖个配件了,报刻发条盒齿轮有修复,修复水平比较高,不影响使用!

x

楼主:
有需要的来

网友A:
赫穆勒代工的五音机芯,打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赫穆勒代工的五音机芯,打锤呢

锤头还有,拆下来了

楼主:
降价出,有需要的来!

网友B:
锤头尼,音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头尼,音簧呢

有锤头,没音簧

楼主:
降价出,有需要的来

网友C:
   这是个好东西!适合DIY,但是缺件儿太多,配起来不容易。再有就是-----无法判断它是座钟?挂钟?落地钟?建议楼主自己留着玩儿------贱卖了会心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东西!适合DIY,但是缺件儿太多,配起来不容易。再有就是-----无法判断它是座钟?挂钟?落地钟 ...

加上针就可以工作了,这个是壁炉钟里面的,挂钟一般都有钟摆,落地钟也是有钟摆的!

这个和赫姆勒的机芯是一样的,其实买个配件,一个发条都能卖几百元了,只是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C:
这两个是我看到的------外形相对简单的“壁炉钟”。没有好木料、好手艺,恐怕没人敢DIY呀!

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我看到的------外形相对简单的“壁炉钟”。没有好木料、好手艺,恐怕没人敢DIY呀!

图二那款是提钟,里面的机芯就是这种

x

楼主:
已经成功拆下了断掉的钢针,重新做了一个钢针进去,现在机芯正常工作400元出!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