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前级

楼主(2017-06-07):
酝酿已久的无源前级今天终于落成了,试听效果很满意!6挡增益调节最高5倍放大,左右声道独立12挡调整
WJ6NMYH_60N1Z[`_FCT(~YH.jpg  @H_A(I)YTMHJF`X4Z%$~YT9.jpg  84594 QPFWUM%@VV`VX]J]6H0%)AM.jpg 40 ~ZH67PECI%E({XTEEV860M7.jpg JDIZ))TSKMCUI)XLM(OY.jpg

网友:
变压器数据呢?几年前坛上有发烧的人做过

网友:
看频响很靓20~20kHz一条直线

楼主:
2(H9[60D8LFWIY4EWCOE]RA.jpg KE_`4]6KK8A]O1((ACWI(PY.jpg QTRMEUSOK371O62%Y(31GXQ.jpg

网友:
好,漂亮的前机

网友:
火星老师的作品必定是精品!

楼主:
8%]})4K6OU_GK@7E(5@KM76.jpg YWM)7X[%9Q])PVPQB(HNZQT.jpg

网友A:
就是不知无源前级有何用,无增益,只是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无源前级有何用,无增益,只是提高电压。

有6倍的放大!是有增益的

网友:
有没有看高低端的输出波形?
幅频曲线是可以的,但是经过变压器之后,频率高端和低端的波形会大幅度失真。
用方波看一下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6倍的放大!是有增益的

无源有增益,能量守恒。

网友:
前级无源牛做好了音色了得 !

网友:
原理上应该是阻抗变换。接低阻的石机可能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