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了开关电源为可调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7-06-07):
坛里淘了一个12v20A的开关电源,正好需要汽车充电器,立即改造一下。
要求电压可调,10v--13.8v,电流10A ,电流电压要显示,方便调节和观察充电情况。于是网购一个数字电流电压表,再找一个1千欧电位器,动手。
其实很简单,这个电源本身就是可以微调的,只是不方便,如图电路板上画圆圈的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微调电位器,拆掉,引出两个线接到外壳上就行了。
接上一个24v250W的灯泡
试一下,不错,调到10.2v。
再调到13.8v,此时电流7.6A,没问题,很正常。
数字电表就近粘在外壳上,自己用,不讲究外观了,实用就行。

网友:
请问电流与和调整

网友:
能自动停吗

楼主:
不是智能的,可以恒压充电如13.8v,只要电流不超过20安即可,最后充电电流会自动降低,达到0.5A以下可以认为充好了。

网友A:
解决了能充的问题,还需要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能充的问题,还需要监测

是的,懂一点电的人用起来还可以,这个不属于傻瓜型,毕竟成本很低。

网友:
很好,也算是价廉物美了。

网友:
很好。实用。

网友B:
没有限制电流,电池缺电的时候会不会电流过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制电流,电池缺电的时候会不会电流过大呢

这种电源,内部有检测电流的康铜丝,3-4根。酌情摘下1-2根,最大电流限制按比例下降。比如说4根铜丝20A输出,每根铜丝对应一个5A限流。

上面是笨办法,正规做法是启用494内部的运放或外加运放,增设限流调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内部有检测电流的康铜丝,3-4根。酌情摘下1-2根,最大电流限制按比例下降。比如说4根铜丝20A输 ...

一看就是内行,句句在理。

网友:
取铜丝是最简单的调电流的方式,支持!

网友:
在电源输出的地方加装一个大电流的二极管,防止电池电流倒灌开关电源。

网友:
应急可以,长久的话对电瓶可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自动停容易过充损坏电瓶,还不如去淘宝直接买个具有修复兼自动充满停的好,我就买了2个,一个2安和一个 ...

自动的当然好,省心。适合一般用户。

网友E:
最好串个电炉丝什么的,要不然刚开始的电流太大了,电源会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串个电炉丝什么的,要不然刚开始的电流太大了,电源会挂的。

不会的,电路里有限流功能,电流过大时,电压自动下降,阻止电流增大。

网友:
13.8v对于铅酸蓄电池讲电流不会大的,放心用吧都充不饱。

网友F:
自己做一个运放电路加上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一个运放电路加上不好么

太麻烦,还要找合适的地方装上。

网友(2017-07-21):
加一个LM358运放改成3阶充电就好了

网友(2017-10-26):
还需要修复

网友:
不能调整电流

网友:
没怎么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自动停容易过充损坏电瓶,还不如去淘宝直接买个具有修复兼自动充满停的好,我就买了2个,一个2安和一个 ...

老师,能PM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家后发链接给你,是淘宝上的,手机不方便复制粘贴。

同求链接,谢谢。。。。。。。。

网友:
不会损坏电瓶么?充电有二或三个阶段呢!手动调也不行啊!

网友:
汽车电池 偶尔补充充电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也是坛友发贴了我去买的2A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5d3aff1J5e ...

谢谢老师,!~!~

网友:
13.8V是电池浮充状态,长期对电池去硫化不利。

网友(2017-12-28):
实用,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制电流,电池缺电的时候会不会电流过大呢

超过20A就自动保护,或自动断电,或降低电压限流,所以有一个电流表监视比较方便,一旦超过20A,可调低电压继续充电。

网友:
这改装不能横流,充电全靠调电压,充电过程比较累心,再加个电流控制吧

网友:
几年前我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改制了一个给12V汽车电瓶充电的充电器,是三段式的,很好用。

网友:
感觉这样的充电器充不满电。

网友(2018-03-04):
行家自己使用可以,可以进一步改,增加恒流、恒压、浮充功能。才更完美。

网友:
这种电源我一般都是充锂电,不能充铅酸,

网友:
冲电瓶电流太大了,电瓶会挂的,建议冲锂电可以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学习各位了,这个我想是简单点但实用

网友(2018-04-19):
赞,实用13.8v浮充也不会充坏电瓶

网友G:
13.8V充电瓶,开始电流会大一些,充一段时间后,随着电瓶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所以放心用吧,真的没问题。我这里冬天经常要给汽车电瓶补电,一直用开关电源,充电电压控制在14V以下,充的很好,十几个小时后,充电电流只有几百毫安,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8V充电瓶,开始电流会大一些,充一段时间后,随着电瓶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逐渐减小。所以放心用吧,真的 ...

说的有道理,也很实用。

网友H:
楼主的电源看上去品质不错 ,大多数这样的开关电源电压可调范围都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很好用 不过要注意 电流电压变化   电瓶充电 不是简单地事  放火就是重中之重 充电有易燃气体释放。 要观查

网友:
我的电瓶说明书写着16V充电,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电源看上去品质不错 ,大多数这样的开关电源电压可调范围都没有这么大吧。

要想调节范围大,就要改造电路,可以达到0---24v。

网友:
感觉这个开关电源不改造的话很容易损坏,用过一个12V6A的开关电源,电压调到14V充120AH的汽车电瓶,不太亏电的时候可以用,当电瓶亏电严重的时候,直接炸开关管。开始以为电源质量不行后来换个名牌的12V10A的,电压调到13.5V,然后短路实验都没问题,这样用了几次又挂了。再后来买个4825的通讯电源,改成可调,电压14V,电流10A,一直用的挺好没有损坏过。

网友:
开关电源 这个电位器  。好像调整幅度 没这么大吧?。。我的不行额

网友:
这个电源对电瓶临时充电是没有什么问题,仅可应急用,毕竟不是智能的,而且充电的时候还需要看护!

网友:
虽不智能,简单实用很好。

网友(2018-05-21):
简单,好用,直观,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电源给电瓶充电,我的电压调到14.7伏,串了个大灯灯泡,电瓶亏电多时灯就亮了,起限流作用

网友:
短时间应付一下可以

网友:
买了两个同型号双输出开关电源24V10A12V5A输出的,但空载无输出。不知是不是坏的。抽空只好检查了。

网友I(2018-06-21):
受教了!这是恒压恒流适合锂电池,不知道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教了!这是恒压恒流适合锂电池,不知道成本多少?

这种开关电源一般20元左右。

网友J:
怎么没有详细的改装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没有详细的改装方法呢?

几乎不需要改装,接线口处的电路板上可以看到一个微调电阻,把它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即可,再加上一个数字电压电流表就可以了。某宝上可以搜到数字电压电流表。

网友K(2018-08-01):
引用 楼主:
几乎不需要改装,接线口处的电路板上可以看到一个微调电阻,把它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即可,再加上一个数字 ...

那个电压电流表咋样,我买的全是静态都有0.1a左右的电流显示,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电压电流表咋样,我买的全是静态都有0.1a左右的电流显示,太次了

有一个校对电位器可以调整。

网友L:
最简单的插座带定时器控制充电时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简单的插座带定时器控制充电时间就行了

可以,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内部有检测电流的康铜丝,3-4根。酌情摘下1-2根,最大电流限制按比例下降。比如说4根铜丝20A输 ...

愿闻其详。如果超过电流限制,铜丝是断了么?

网友:
金属壳的电源在移动的场合总感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愿闻其详。如果超过电流限制,铜丝是断了么?

超过了限制,就自动降低输出电压,电流不增加。铜丝不会断。

网友(2018-09-28):
为什么不加一个358改成三阶式的,我已经改了两个了,这几天改的一个已经调试好了

网友N:
老师晚上!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上面的电位器 拆下来用一个大一点 电位器代替。就行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晚上!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上面的电位器 拆下来用一个大一点 电位器代替。就行了。谢谢啦

是的,很简单。

网友:
用明纬电源改吧,0-50V 0-13A可调,充满就就自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