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7-06-07):
2厘米长,是排阻?

网友:
凭直觉应当是排阻。

网友:
是排阻,应该没错。

网友:
排阻2K和1K,有字面1脚公共对应后面每脚是阻值。

网友:
排阻没有错 很常用的元件

网友:
一看就是排阻,没什么异议。

网友A:
202是2k排阻!102是1k排阻!谁能科普下这种用什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是2k排阻!102是1k排阻!谁能科普下这种用什么上???

只要是并排使用相同阻值的地方(一端相连)都能使用。
这种排阻主要是便于自动化安装。常见的数码管笔画7段输出,那么每段都需要串联限流电阻,这时用一 只7段470欧姆排阻就行了。

网友(2017-07-09):
个人倾向觉得应该是排阻,你可以用万用表来检测一下,应该有一个公共引脚,其余引脚对该公共端的阻值是相同的。

网友:
是排阻,102g,2是倍乘数,阻值是10*100欧,圆点处是公正脚,用万用表测量公正脚与其它任一脚电阻皆是10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