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BE BC极间电阻(或压降)能准确区分三极管C E极吗

楼主(2017-06-08):
如题,我发现用二极管档测小功率管子,BC BE压降是不一样的。不知能否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时0.7V以下(硅管)的数字,其中大的值对应的为e。

网友:
原则不能作为依据,而是要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原理来判别更可靠

网友:
硅三极管的发射结反向电压比较低,一般在几伏至十几伏范围,如果测试电表内置的测试电压在9伏以上,比方说指针表的高阻档,根据这个特征判断出发射结,余下的就是集电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不安全。那个反向电压是be间的击穿电压,可能会烧毁be间的PN结。

没有什么不安全的。万用表的类似档短路电流不过微安数量级别,而三极管的BE结的这个特性本身可以当做稳压管二极管使用的,通过的电流可在10毫安左右,所以用万用表的那几十微安或几百微安不会有任何危害,百分之百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