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二极管衰减式AGC的收音机

楼主(2017-06-08):
这个电路无需特殊的PIN二极管,并且将二极管衰减器与反向AGC控制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当AGC开始动作时,衰减器先工作,串联回路的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流下降,导通电阻增加;并联回路的1N4148二极管的导通电流上升,导通电阻减少,从而产生有效的衰减作用。衰减增大的同时,中放管的基极偏置电压也不断下降,当降低到偏置电压的临界值,中放管工作电流迅速下降,反向AGC开始工作。实测总的AGC性能可以达到60DB以上。

PIN二极管的特点是当信号幅度大于其反向偏置电压时,并不发生整流作用。在这个电路中,由于所要衰减的信号幅度相对较小,并且使用高压降的发光二极管“打头阵”,经试验,普通二极管也能工作得很好。一举两得的是,发光二极管还能兼作调谐指示的作用。

有了这种AGC电路,变频级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共射共基级联电路了。在变频级中使用级联电路可以极大的提高变频增益,因为负载中周初级可以全部接入,负载阻抗大大提高了,增大的本振泄漏可以用双调谐回路解决。

网友A:
  凑热闹一下,这是我设计的同类电路。
  保守来说,这个电路的AGC控制范围可以超过80dB,应该还可以更大,最大可以承受输入500mV,而且元件很少,是我设计草稿中的性价比王者。
  左边红框内的两个二极管,是我大量购买的hsmp3814对管,属于PIN二极管,右边的两个是普通高频二极管。

网友B:
这个电路起作用的并不是二极管,而是与二极管串联的那个三极管。
三极管在Vce的偏置电压等于零时,具有和场管相近的纯阻特性,利用这个特性来进行自动增益控制的应用很多,包括早期的文氏振荡器、直流对数放大器、接收机的AGC等。
在楼主的电路图中,将与三极管并联的0.1uF电容器拿掉,并用来替换掉上面的1N4148,就可以达到AGC的目的。谓予不信,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起作用的并不是二极管,而是与二极管串联的那个三极管。
三极管在Vce的偏置电压等于零时,具有和 ...

是的,三极管实现了可变电阻效果。我仿真结果表明大致略优于二极管。
如果用jfet代替三极管,配合二分之一的电压反馈,取消漏极直流回路。效果就好多了,仿真效果是超过三极管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热闹一下,这是我设计的同类电路。
  保守来说,这个电路的AGC控制范围可以超过80dB,应该还可 ...

你给出的只是部分电路,希望能看到应用到收音机的完整电路。
我的方案性能不算最好,但是我相信在简洁性方面几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最简洁的方式实现了高灵敏、超动态、低失真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起作用的并不是二极管,而是与二极管串联的那个三极管。
三极管在Vce的偏置电压等于零时,具有和 ...

利用三极管Vce为零时进行交流旁路的各种AGC方案我早就试过了,它们都不比控制工作点的反向AGC效果更好。如果它们有超常的作用,我早就贴出来向大家汇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三极管Vce为零时进行交流旁路的各种AGC方案我早就试过了,它们都不比控制工作点的反向AGC效果更好。 ...

最有说服力的是数据。列出数据吧,您是老实验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凑热闹一下,这是我设计的同类电路。
  保守来说,这个电路的AGC控制范围可以超过80dB,应该还可 ...

来支持下老兄,话说,这个图老兄实际验证的效果如何?

最近看了别的兄弟提供的老外的JEFT AGC控制,想起来老兄的PIN,然后又看到老兄的这个帖子。。。

其实我一直都很纳闷,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为什么矿坛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当年资料匮乏时代改变静态工作点的AGC,而不是现在主流的可变增益AGC。

楼主:
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业余玩家,没有机会去开发真正的产品。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崇尚“简单就是美”的哲学,而且喜欢“变废为宝”。如果能用随手可得的东西实现神奇的效果,那是非常让人满足的。

网友:
最适合465中频AGC的是工作在变阻区的结型场效应管

楼主:
今天对这个电路进行扫频测试,发现一个小“BUG”。当改变扫频信号强度时,扫频曲线会变形。经分析是检波三极管EB结在不同信号强度下反偏压变化,造成结电容变化,引起回路谐振频率改变。信号强度越大,输出的直流分量越大,EB结反偏压越大,结电容越小,回路谐振频率变高。检波三极管取结电容很小的9018,症状则明显减轻。

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双调谐回路第二中周的次级线序对扫频曲线有很大的影响。某一端接地才能扫出正常的曲线,如果换成另一端接地,扫频曲线倾向于形成尖锐的单峰,原因有待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试图在天线输入端引入AGC,只增加了一个二极管。还未验证过,仅提供思路。

初始情况下,这个二极管反偏截止。当AGC开始动作,二极管负端的电压降得足够低,转入正偏导通,旁路天线的信号。

楼主:
对电路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使之更加完美。

下面是一些调试心得和说明:

1.除了检波管取结电容小的9018外,其余的三极管可以取任何通用的型号。图中元件值是按照9014这种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给出的。如果使用放大倍数较低的三极管,需要减小有关偏置电阻的值。

2.检波级中周需自制,采用1:1的变比。由于中周磁芯骨架小,总圈数多,选择合适粗细的线,双线并绕100圈左右,绕满骨架为止,不必十分精确,圈数也不宜过多。调试时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磁帽,必要时修改电路中配谐电容的值,使之谐振到465khz中频即可。

3.建议整个电路用微功耗低压差集成稳压器供电。电路最低允许的工作电压是3V,可以选用7133。也可以使用更高的工作电压,对保障电路的性能更有利。图中的元件值是根据3V给出的,提高供电电压需要略微增大有关偏置电阻的值。

4.由于变频级增益比常规的大不少,中放管静态电流需要小一些,取0.5mA以下,以限制其初始增益,可以降低静态噪声。

5.变频级如果停振,减小偏置电阻和发射极电阻,增大静态电流即可。偏置电阻不要减得太多,发射极电阻必要时甚至可以减小到0。由于存在稳幅作用,静态电流的增大并不会改变变频级的动态性能。

6.由于存在双调谐电路,最好用扫频仪来调整。短路振荡线圈,使之停振,然后从变频管的集电极(共基极管的发射极)输入微量扫频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测试检波输出。调整各个中周,使曲线既高又宽,并形成两边略凸,中间略凹的形态。

网友:
采用比例对称偏置,衰减二极管跨接在输出和输入之间,这样AGC动作时,中放偏流不至于发生较大的变化

网友C:
采用桥式对称偏置,衰减二极管跨接在输出和输入之间,这样AGC动作时,中放偏流不至于发生较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桥式对称偏置,衰减二极管跨接在输出和输入之间,这样AGC动作时,中放偏流不至于发生较大的变化

输入与输出之间仅跨接一个二极管,衰减性能上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并联的衰减支路。

衰减器另一个设计上的考虑,是在AGC动作之前,信号损失越小越好。最后一个电路上的改进即是将二极管的偏置电阻从信号的并联支路中转移到串联支路中,减小偏置电阻对信号的分流,将不可控的因素减少到最小。

AGC使中放电流发生变化是特意这样设计的,将衰减式AGC与传统反向AGC结合在一起。目前的方案不够完美的地方在于,反向AGC迟于衰减式AGC。衰减式AGC动作时,中放偏流起初变化太小,反向AGC作用不明显。只有当衰减式AGC达到衰减极限时,反向AGC才会明显发挥作用。理想的情况应该相反,反向AGC首先动作,当达到一个阀值,中放电流不再下降,衰减式AGC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方案对抗干扰更有利,但不容易实现。目前的方案虽不算完美,但特别简单有效。

楼主:
增加了一个电阻,可以改善反向AGC的起控程度。所产生的副作用是,AGC起控前,旁路二极管引入了一个微电流,产生一定的导通电阻,对信号有分流作用,不过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利用二极管和电容把强信号整流成负电压源,然后加在三极管基极上,使三极管截止。信号越强就负电源 ...

不是,前面的二极管全都是负责衰减,没有整流作用。

网友E:
传统AGC电阻不是更好?比非线性器件更接近线性控制。临频时:检波器无法同步中频信号变化速度,不应误判为谐波失真。若执意加入非线性器件调整后果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统AGC电阻不是更好?比非线性器件更接近线性控制。临频时:检波器无法同步中频信号变化速度,不应误判为 ...

传统AGC电路起初是一种节省三极管的设计,后来被一直沿用。
现在三极管白菜价的时代,增加一个专用的AGC三极管,不仅性能大幅度提高,而且设计上更简单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传统AGC电路起初是一种节省三极管的设计,后来被一直沿用。
现在三极管白菜价的时代,增加一个专用的AGC ...

真实接收信号时,中放增益是个不稳定数值,比常用扫频定量测试条件变化幅度大,对于信号中的调制波无论什么AGC器件不能达到规定平均增益值。也就是说传统电阻是简洁,省材,反映伏安特性更准确,更直接器件。另外楼主电路检波出来好像没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真实接收信号时,中放增益是个不稳定数值,比常用扫频定量测试条件变化幅度大,对于信号中的调制波无论什 ...

  除了PIN二极管,和模拟乘法器。其他常见AGC电路都会产生失真。
  传统收音机里的AGC就因为失真大,动态小,而广受诟病,距离理想效果还差距甚远。所以AGC电路还值得重新设计改进, 楼主电路的失真可能比传统电路还略小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除了PIN二极管,和模拟乘法器。其他常见AGC电路都会产生失真。
  传统收音机里的AGC就因为失真大, ...

用JFET做分压式AGC,失真也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JFET做分压式AGC,失真也很小。

我用软件仿真过,用JFET做可变电阻,比二三极管失真小一个数量级吧,就是内阻比较高,控制范围稍小一些。需要多级配合。
用小开关MOS管,内阻极低,控制范围极大,一个管子能控制60dB以上,就是起始失真比较大,最高有百分之14。之后逐渐降到百分之一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软件仿真过,用JFET做可变电阻,比二三极管失真小一个数量级吧,就是内阻比较高,控制范围稍小一些。 ...

小开关mos有个寄生二极管的问题。

JFET的内阻问题,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后级是高阻抗输入比如JFET或者MOS,JFET的内阻就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JFET做主增益单元的反馈分压电阻。这样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改变增益,而无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除了PIN二极管,和模拟乘法器。其他常见AGC电路都会产生失真。
  传统收音机里的AGC就因为失真大, ...

晶体管固有的非线性,0(无)失真不可能,其次是动态检波失真后与AGC电路相影响也是因素。正如提到集成中常用模拟乘法器与传统机比:设计AGC控制量多或少因所控中放级数多少而定,原则控制在中放管最佳“线性段”工作时所得增益,传统AGC形式也有不少这方面设计。再一个PIN 衰减AGC法,在真正接收情况底下:本质上不适合检波或鉴频之前处理复合波形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固有的非线性,0(无)失真不可能,其次是动态检波失真后与AGC电路相影响也是因素。正如提到集成 ...

没有必要纠结AGC的失真。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AGC指标是:能够允许多强的信号输入,而不产生明显失真。收音机是一个极其灵敏的放大装置,在追求越来越高的灵敏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强信号“刹车”的问题。“刹车”不良,更高的灵敏度只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固有的非线性,0(无)失真不可能,其次是动态检波失真后与AGC电路相影响也是因素。正如提到集成 ...

  不用去谈现在用乘法器和pin二极管的接收机有多么天大的动态,低失真,高灵敏度。……
  就连古老的“超动态宽频响优质调幅收音机”也比你那些老电路强的多。它的重点就是前使用二极管衰减,带来40分贝控制范围。

老电路性能实在恶劣,早就被淘汰了。
你能理解的失真,在老电路上都更变本加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开关mos有个寄生二极管的问题。

JFET的内阻问题,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后级是高阻抗输入比如J ...

  寄生二极管应给没什么影响。仿真的信号源最大只有几十mV。

jfet当可变电阻的阻抗范围,只适合搭配场效应管放大电路,比较局限。 而且每一级只有二三十分贝控制量,不管你怎么搭配联合,都是这样。 所以需要好几个jfet控制,很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纠结AGC的失真。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AGC指标是:能够允许多强的信号输入,而不产生明显失真。收音 ...

呵呵 因为有人指出另类AGC器件选用作控制失真会减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去谈现在用乘法器和pin二极管的接收机有多么天大的动态,低失真,高灵敏度。……
  就连古老的 ...

一般老电路二级中放与集成多级中放比吗?你的认知为老电路只有控制第一中放工作点这种形式?语塞ing......  PIN和乘法器也是你先提出优越方面,如果使用非线性器件作AGC控制失真明显减少,麻烦你上个实际调幅波测试图对比。免得说空话不断刷贴到底为正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老电路二级中放与集成多级中放比吗?你的认知为老电路只有控制第一中放工作点这种形式?语塞ing..... ...

    现在电路的指标数据到处找得到,要多先进有多先进,根本不用我再证实。
    你可以用老电路追赶试试,你可以用100级以内中放,看看你能实现的最好AGC。 如果你做不好, 就少吹点吧。

    就老三极管AGC调整那几板破斧,谁没见过? 收音机普及技术文章里,没提到他们失真,不等于他们不失真。没提他们信噪比恶化,不等于不恶化。
    给你一个AGC电路,你能计算它的失真率,控制范围,噪声系数等指标吗?  这些设计基本功我还是有的, 我通过计算,详实对比了新老电路,又跟仿真软件核实,跟现实商品及基本吻合。   仅凭你的泛泛而谈,说不清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呵呵 因为有人指出另类AGC器件选用作控制失真会减少。

大多数AGC电路和零件,都比三极管AGC失真小。

举一个例子,我实测过一次,结论是普通PIN衰减器,比三极管反向AGC失真低得多。 频率如果再高一些,那么PIN二极管就可以秒杀三极管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0630-1-1.html

另外说明的是,我在二楼发布的图纸,是专为收音机优化,失真等指标更好的多,而且电路也很简单。 用传统三极管电路是远远达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AGC电路和零件,都比三极管AGC失真小。

举一个例子,我实测过一次,结论是普通PIN衰减器, ...

从头到尾本人没像你这般吹嘘自已杰出能力哦?仅仅想要对比收音机代换AGC形式后调幅波检波后实测图而已。面对质疑,偏激提及100级中放控制量设计乱扯不合理对答,令人无语...还有:平时指标计算靠仿真软件功劳,脱离电脑就不成事?高!

发的链接大致看了,根本不是让本人和所有坛友看到的检波后失真情况,到底明不明白。

别人yngz楼主至少在“设计收音机等幅振荡器”贴子中立马上实测图,令人信服。最后无实际测式结果给出,对空话不作回复,不知某人领悟不清还是什么,说话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头到尾本人没像你这般吹嘘自已杰出能力哦?仅仅想要对比收音机代换AGC形式后调幅波检波后实测图而已 ...

   我已经提供可实测结果,做了仿真测试,市面上先进产品也都普遍使用这些技术……这些都能证实新电路的优秀, 你到底怀疑什么?

     “检波后的波形”是一种笼统直观形象,不便展开分析。 专业领域测量失真主要靠频谱分析,我图上的仪器就是这个用途。他的一些能力是示波器没有的。 而且在灵敏度,动态,准确,计算便捷方面都比示波器强。 主要缺点是不够“直观”,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才能解读。

目前为止,你还没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你的结论,你的怀疑。 你应该先问问你自己有什么依据。
闭上眼睛耍赖怀疑一切容易,但这不代表你聪明,有理,能理解这个世界。

网友E:
给不出就算了,何必一下上火就骂人,立马自删其词。如果连接收机需还原什么都不知道,用射频谐波检测曲解“失真”,忽悠坛里业余爱好者知识和判断智商。呵呵光看这语气就此打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给不出就算了,何必一下上火就骂人,立马自删其词。如果连接收机需还原什么都不知道,用射频谐波检测曲解 ...

  玩你的老三极管AGC去吧,做出效果再来指点江山。

  用示波器观察失真,能隐约看出波形相差百分之2,就算眼力不错了。 但是随便找一个最低档频谱仪,都能准确测量出千分之一失真。而且还能分辨哪些失真能造成互调,哪些影响音质等等。
  我现在想玩高级一点的电路,示波器观察这种初级方法完全不够用。  老三极管那套入门玩法,谁不懂?您就不必指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玩你的老三极管AGC去吧,做出效果再来指点江山。

  用示波器观察失真,能隐约看出波形相差百分之2 ...

口水真多,又要装高手,又给不出应用测试结果。关于失真,现在不是讨论测量精度误差,是能过检波再说吧,其它少废话了。对了,不知谁从26楼一直强加指点呢。呵呵。

以下尽情刷贴回复吧,误导他人也与我无关痛痒。本人没某人这等闲情天天守在电脑前。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口水真多,又要装高手,又给不出应用测试结果。关于失真,现在不是讨论测量精度误差,是能过检波再说吧 ...

真了不起,你还会检波电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