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灯光的铁壳电子管

楼主(2017-06-08):
回忆年轻的时候,使用最多的就是铁壳电子管。因为中科院那是进口电子管多是苏联管子,淘汰的也大多是苏联管子。因此北京海淀废品站就经常卖旧电子管,通常0.2元一只。
废品站的管子,最多的是玻璃的6N8,还带着铁架子和管座,实际上是一个双稳或单稳电路,用在记忆单元电路的东西。也有收音机或电视机中常用的管子。这些管子,用在收音机电路里,至少听不出什么差别。但是,我买的最多的是苏联铁壳电子管。
诸如6A8\6Л7\6K3\6K4\6Г1、6Г2\6П9。由于廉价,管子成色也好,因此帮朋友攒收音机,就常选这类管子。
铁壳电子管的优点,据说是皮实耐用,因铁壳防震是军用品。但我在使用中,铁壳最大的好处是屏蔽。因为大多数铁壳电子管,都是第1脚接铁壳,在电路中是接地的,这样无形当中有最好的屏蔽套。
其中8脚的6K4,其互导率比6K3(6SK7)高,跟小7脚6K4差不多,可耐用、不易老化。6Г1是大屏流低放大系数管子,用来做简易收音机的功放级,可获得大于300MW的功率,比1/26N1或比1/26N8的效果好。如果做3级低放,6Г2做前级放大、6Г1做激励级(推动)放大,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铁壳电子管的功放管,最多见的是6F6(美国管),那时,可以在北京菜市口委托店买到。诸如坏了的励磁扬声器。4寸、8寸、10寸,我都买过。买回来,主要是修纸盆、换弹簧板,也有的需要重新绕励磁包。通常使用原线,找到断点,重新焊接。
苏联铁壳6П9,不是玻璃管加铝套(6p9p)的东西。是真正的铁壳。管子没有玻璃管粗。由于铁壳封闭,防震也比国产6P9好。不容易自激。拿它做廉价功放管就好。由于其输出阻抗10K,找不到输出,就将6P1输出次级拆几圈,使其反射阻抗达到10K。那时与6P1输出比,我没听出什么太大的差距。反而由于是五级管,我觉得声音更甜美些。

现在,网上还有铁壳管卖,我见帖子里大家做东西,很少有人使用。我推荐6Г2做前级放大、6Г1做激励级,一是铁壳屏蔽好、二是价钱不高、三是管子特性曲线好。6Г1做激励级,好于6N8。
我可不是托。信不信由你。

网友A:
6厂2可能是太少了,我只有这一个,奇怪的是型号貌似是手写的,铁壳上什么也没有。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但是是军队的东西肯定不会假。

楼主:
美制的6V6和6F6铁壳管声音别有韵味。6V6甜美浑厚、6F6细腻华丽。
你的机器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铁壳管不耐看。

网友B:
有些美式金属管,到了苏联仿制之后就变成玻璃管的了,如6N7、6H6、5Z4、6F5……另外有些奸商用拆机金属管表面刷了黑油漆冒充新品,结果到手往往不能用(内部已经漏气了)。不插到电路里看不出来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美式金属管,到了苏联仿制之后就变成玻璃管的了,如6N7、6H6、5Z4、6F5……另外有些奸商用拆机金属管表 ...

真是谢谢提醒,防备奸商。

网友C:
一个字——信
两个字——相信
三个字——绝对信
确实有些优秀的铁壳管没有被开发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信
两个字——相信
三个字——绝对信

感谢信任。

网友:
铁壳管当年开发出来确实不是民用的玩意,主要利用耐振动,体积小,散热优良的特性,但是缺点也明显,容易锈,一锈就爱漏气,哪怕是一点点的锈斑,所以这个最好买新的,很多JS卖的那种锈迹斑斑和重新刷漆翻新过的基本上没法用,曾经买6Ж4(6CA7)中招过

网友:
啊... 那我得赶紧把我那几只铁壳管用自封袋装起来,生锈就惨了。我到是一直觉得铁壳管搭机器后的风格很漂亮

网友:
铁壳管有两种,一种是有单独的玻璃壳,外加铁罩。另一种是铁壳和一层很薄玻璃结合一起组装成电子管。

网友:
功放管最好不用铁壳管,经常冷热交替时间长了容易漏气。

网友:
向老师学习了

网友:
手里铁壳管有一些,基本都是苏联产的收音机用管,以前胆坛有人大量处理,就买了些,试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6Г1这管子不多见

网友:
铁壳管有纯铁管抽真空,真作佩服老外的工艺,焊接工艺真棒,原拆过德律风跟钢盔管EZ11,以为是玻璃的结果是纯铁管。

网友:
没有铁壳管的想搞几只----------

网友D:
为了做大八脚管FM收音机,收了一堆铁壳管,楼主所说的铁壳管我都有,经过实验,至少其高频特性甩同型号或相似型号的大八脚管几条街。

网友A:
一搜,某宝上6厂2居然50块一个!有点怀疑楼主
这类铁壳管当年还号称电子管技术的飞跃呢,在当年还风光一时~如此好的东西军队们得先用起来...没想到大家还在弹冠相庆的时候,发现这类铁壳管有些不可靠,在有些条件下玻璃与紧密契合的铁壳冷热膨胀收缩比不同,玻璃容易被挤裂而导致铁壳电子管内伤漏气,而这类管子很快的又被淘汰掉了,又回到电子管应该的样子了。铁壳管在1950年代中后期(苏联)军队就不再开发相适应的新设备,1970年代逐渐停止生产。由于成本高工艺复杂,铁壳管也没有在民用领域继续保持这类管子的生产。不过即便如此,咱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的。
有一小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搜,某宝上6厂2居然50块一个!有点怀疑楼主
这类铁壳管当年还号称电子管技术的飞跃呢,在当年还风光一 ...

请看如下信息:

楼主:
6Г2铁壳管便宜货某宝上确实没有了。那家店的管子品相也太差了。的确不能买。
买玻璃管吧,6Г2、6SQ7、6G2P都是可用的,还算便宜。
6Г1、6R7可以买铁壳的。因为我还没有看见玻璃的。

网友E:
手里有12Г1,当年还用它来做过单管前级,实际放大放大倍数正好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12Г1,当年还用它来做过单管前级,实际放大放大倍数正好10倍。

这个管子是低放大系数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是低放大系数管子。

是的,想要放大倍数高,可用6Г2、6Г7。

楼主:
6Г7放大系数70.

网友:
从我电子管堆中扒拉出来的,别看脏兮兮的,是新的,苏联时期管子质量不错。

从我电子管堆中扒拉出来的,别看脏兮兮的,是新的,苏联时期管子质量不错。

网友:
6Г7手里也有,栅帽管用起来比较麻烦,一般配合6A8、6K7使用,外观上比较协调。

网友:
在用的铁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搜,某宝上6厂2居然50块一个!有点怀疑楼主
这类铁壳管当年还号称电子管技术的飞跃呢,在当年还风光一 ...

你这个图片里机器是个好东东啊!
介绍一下。电路、管子、中频频率。怀疑中频不是465K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片里机器是个好东东啊!
介绍一下。电路、管子、中频频率。怀疑中频不是465KC。

那个是苏联制造的于1945年开始定型生产的航空机载导航电台,型号是РПКО-10М,铁管子是4个6K7、4个6A8,1个6厂7。
至于其他的,能做什么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厂2可能是太少了,我只有这一个,奇怪的是型号貌似是手写的,铁壳上什么也没有。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来的 ...

类似这样的铁壳管我也有几个,就我的观察,应该是原字迹或漆膜脱落后,再写上去的,有些管有明显的重新刷漆的现象。
重新刷的漆看上去也比较陈旧了,应该是当年仓储保管时所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样的铁壳管我也有几个,就我的观察,应该是原字迹或漆膜脱落后,再写上去的,有些管有明显的重新刷 ...

那些都是从苏联雷达和电台上拔下来的~ 希望有人能开发以下这类管子日后利用起来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是从苏联雷达和电台上拔下来的~ 希望有人能开发以下这类管子日后利用起来也好。

哦,我买的铁壳管,大部分都是有原装盒子的,那种补刷漆后用银漆写型号的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
铁壳管基本都有其对应的玻壳型号,照用就是了。

网友:
我自己Dly的6384单端,管子带原装屏蔽内有散热片。

网友(2018-04-26):
6Г2铁壳管前几年就10元一只,后来就30元了,现在5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做大八脚管FM收音机,收了一堆铁壳管,楼主所说的铁壳管我都有,经过实验,至少其高频特性甩同型号或相 ...

请给电话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是从苏联雷达和电台上拔下来的~ 希望有人能开发以下这类管子日后利用起来也好。

是的,我在坦克部队服役时,就收集了一些铁壳苏式电子管,性能很好,80年代初,我还用它组装了个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在坦克部队服役时,就收集了一些铁壳苏式电子管,性能很好,80年代初,我还用它组装了个收音机! ...

这手艺,一看就是接触过军用仪器的老铁

网友:
发现一只铁管坏了,撬开看,吸气剂发白了。

网友:
广告贴吧?想说明现在的价钱也不用那大的图片吧?只用剪切型号和价钱就能证明了,不用把整个图片都发上来吧?所以,1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一看就是接触过军用仪器的老铁

谢谢,过奖了!

网友G:
我看到了耳机插孔和密封牛,这绝对是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了耳机插孔和密封牛,这绝对是军用的,

就这么一点小秘密,见笑了!

网友H:
我还有很多这玩意,其实里面也是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有很多这玩意,其实里面也是玻璃的。

只是引脚部分是玻璃的,其他全是金属的,金属和玻璃密封的堵头。

网友(2018-06-04):
二战时美国金属管很齐全。如6SJ7GT、6V6GT、6N7GT。苏联的只见过相当6F6的一种6中医学[打不出俄文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