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声昌前辈的文章“调幅收音机按新部标设计的探讨与实验 ”

楼主(2017-06-08):
这是发表在1983年的《无线电与电视》上杨声昌前辈的文章,里面有论述有实例,给感兴趣的同好。

1983-3-11

1983-3-11

1983-3-12

1983-3-12

1983-3-13

1983-3-13

1983-3-14

1983-3-14

1983-3-15

1983-3-15

1983-3-16

1983-3-16

1983-3-17

1983-3-17

1983-3-18

1983-3-18

1983-3-19

1983-3-19

网友:
很好的资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得啃才能懂

网友A:
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再去设计调幅检波,一定会舍弃二极管而用模拟开关

网友:
80年代副刊后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有很多这种较高阶的文章,对于想了解收音机具体电路设计和计算的爱好者有一定帮助。但遗憾是这杂志合订本会阉割某些篇目(60年代即如此)。想看全非得按期买。

网友B:
对设计高性能收音机有很大启发,当然对电子管收音机的设计也有参考意义,另外就是晶体管动态范围小,AGC设计有难度。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20年前我制作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再去设计调幅检波,一定会舍弃二极管而用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导通内阻很小。只要做好控制电压的时间上升率,完全可以将开关噪音减小到非常低的程度,是个好方案!

网友:
很有启发性的技术资料。

网友:
超动态收音机的简化版,即便携版,和3P5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再去设计调幅检波,一定会舍弃二极管而用模拟开关

有没有成熟的电路供参考?谢谢。

网友:
同问有否成熟电路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过境迁,如果现在再去设计调幅检波,一定会舍弃二极管而用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的控制信号哪里来呢,用PLL吗?用PLL的话,因为是本地VCO,信号的幅度足够大,这样用模拟开关还是二极管也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他的这篇文章使人想到TA7607 谁有条件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的控制信号哪里来呢,用PLL吗?用PLL的话,因为是本地VCO,信号的幅度足够大,这样用模拟开关还 ...

用同一信号放大限幅后去开关,实际上用乘法器更方便,我曾经用5G系列中的伴音集成电路中的乘法器部分试过调幅检波,不过那时限于条件,凭耳朵听不出与二极管检波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同一信号放大限幅后去开关,实际上用乘法器更方便,我曾经用5G系列中的伴音集成电路中的乘法器部分试过 ...

同意,限幅放大后得到与中频载波同频同项的正弦波或方波信号后,下面用什么器件完成同步检波有好几种选择,单个二极管、二极管环混、模拟乘法器、模拟开关等等,都可以。

不过这种同步检波更适合高中强度的信号,弱信号最好用PLL,PLL的惰性可以对付输入信号短时间内非常弱的情况。但PLL后恢复的本地载波与中频载波是同频不同相的,而且可能是时变的。直接拿这样的本地载波去控制单路开关或乘法器的同步检波,音量会大小飘忽不定。解决办法可参考HAM2000那种同步检波电路,复杂度就高了,不过好处是能选择上下边带解调,而且能解调SSB/C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设计高性能收音机有很大启发,当然对电子管收音机的设计也有参考意义,另外就是晶体管动态范围小,AGC设 ...

呵呵,半导体入边还有场效应管,也是大动态,—级bf998双栅管,轻松达到40db的agc性能。

网友:
理论很到位,收藏学习。

网友:
受益匪浅 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