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音箱问题

楼主(2017-06-08):
别人送我一套音箱 一共3个箱子 一对小喇叭各一个小箱 主机里还有个算是低音吧 拆开看电源变压器已坏 且有修过接线已乱了 找了个旧录音机上个头差不多大小变压器换上音箱能正常使用 [用手机收音机做信号源] 电压整流滤波后约12V 现在问题是原主箱上有块屏幕应该随音量大小有显示 原电源变压器二次输出有2个绕组 应该有一个绕组给显示屏供电 有3根线空着 分别红 绿 黑色 我换上的这个变压器只有一个绕组7.5V  现求教这个显示屏该怎样修复 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图片分析,一般是负电压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希望楼主补上图,越清晰越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希望楼主补上图,越清晰越好分析。

对不起  我不会上传图片  抱歉 .

网友:
没图片 这样说不清楚,

显示屏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