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日立V-1560示波器2个通道的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7-06-08):
二手来的示波器,开机后CH1的通道波形需要动动档位旋钮才能显示测试的方波!通道需要调整探头上的微调电容才能显示基本正常的波形!

CH1

CH1

CH1-1

CH1-1

CH2

CH2

通道比较

通道比较

网友:
一通道的波形失真了。调电压档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
第一个波型是正常的只不过调一下探头上的电容试试。应该有变化

楼主(2017-07-10):
我是调整探头后,通道1的波形有所改善,但是在通道2上使用的时候,有有点失真了!就是探头不能在通道1,2上完美的显示,应该是通道1,2中有一个有点问题,基本上通道一开机一段时间后才能稳定,通道2开机就很好!

网友:
看着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