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2系列------6系列灯丝转换开关

楼主(2017-06-09):
使用一个6脚钮子开关来实现12系列和6系列的转换简单实用

楼主:
采用6.3V供电不怕开关拨错了,即便是错了也只有12.6V用了6.3V供电不会损坏管子

网友:
这个设计很巧妙!

网友A:
没看明白灯丝那头接哪几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灯丝那头接哪几个脚

管座的4,5,9脚接到图片的位置即可,比如:6N2和12AX7就可以通过这个开关直接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座的4,5,9脚接到图片的位置即可,比如:6N2和12AX7就可以通过这个开关直接插了

理解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有用

网友:
这玩意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