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54503自校出错花屏死机

楼主(2017-06-09):
向各位师傅求教,我有一台hp54503a开机cal ram ... error,之前自检只有一项protected non-volatile ram 错误,其他正常,测试波形也没有问题,于是根据网上教程更换了ds1230y,换后也能正常开机,自检出现三个错误,按照网上教程提示校正,第一步连DC通道,1、4通道均完成,到2通道自检第一行就出错,地址是0000 0000 0001 0000,然后死机重启主板喇叭报警,花屏,拔掉自校正线重启还是花屏,但无报警声。
1、维修前图片

自检图片

自检图片

2、维修后校正后图片
谢谢大家!!

楼主:
另外我按照hp惠普服务手册自查,拔掉主板到显示板的w4连线,测试主板该插座电压正常,由于手头无示波器没有测行场信号,只测了直流电压行约为0.4V,场约为0.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按照hp惠普服务手册自查,拔掉主板到显示板的w4连线,测试主板该插座电压正常,由于手头无示波器没有 ...

小毛病修大了,那个模块拆卸、焊接是个细活,电路板是多层的。如果模块焊接没问题的话,故障可能在电源和显像管部分,显示不正常不好进行别的操作了,其实你原来就是存储模块没电了。看看我的帖子,是不久前鼓捣好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0554-3-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7442-1-2.html

楼主(2017-07-10):
引用 网友A:
小毛病修大了,那个模块拆卸、焊接是个细活,电路板是多层的。如果模块焊接没问题的话,故障可能在电源 ...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机器换模块后可以开机的,在校准时有2通道错误并死机,强行开关机重复校准还是死机,期间还有主板喇叭连续报警声音,最后就无法显示信息了,另外测量电源各个电压对照手册是正常的,初步怀疑是主板问题,我也看了您的帖子,您的机器能点亮时屏幕有这现象吗?

网友:
没有这种现象,死机好像跟校准没关系,你把校准开关打到下边再试试

楼主:
google搜了一下,还模块后,老外也有类似的故障现象,就是不知怎么修好的,他的是54501a。

原帖地址: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HP-54501A-NVRAM-Re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