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机显示EA

楼主(2017-06-09):
三洋5公斤自动洗衣机显示EA ,无法进入下面程序,查询是水位传感器异常,换上新的,依旧。求助!

网友:
上盖有个永磁磁铁,是不是掉了,,

网友:
  检查门(安全)开关,这两项都不是的话就是电脑版出了故障(或板上控制洗涤的可控硅坏了)。

楼主:
今天把洗衣机电脑板拆开,发现电源低压部分有过热的地方,把防水胶都烤的熔化了,拆下来也没有发现有坏的原件,空板接电源,依旧是EA,不知道不安装到洗衣机上,怎么确定是电脑板坏了?如果真是电脑板坏了,淘宝可以买的到,问题是不是这个板坏了呢?如何确定是电脑板好坏,三洋 XQB50-M807N。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洗衣机电脑板拆开,发现电源低压部分有过热的地方,把防水胶都烤的熔化了,拆下来也没有发现有坏的原 ...

空板接电源,依旧是EA

你自己都看到了,换板安心

网友:
换板子,EA故障说明是什么

楼主:
今天淘宝买的板到了,新的空板接电源,依旧是EA。问店家,说要装到洗衣机上才行,装上正常。板70快递8共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