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功放输出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7-06-09):
做了2个6N2+6P1,声音小,再做一个纯二的6n8p+6p3(都是用的套件),声音大些,也干净没噪声,但后者明显没前者好听。请教二个问题:输出功率怎么算?什么是纯二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测了三种电压,最后还是没有用二极管整流,也没有用三极管接法,三极管接法(二极管全波整流)时电源牛发烫厉害,数据都标在图上了,请问三种接法的输出功率,主观感觉三极管接法功率没小多少,音量开关不能过12点位置,否则就太大声了。

楼主:
红字黑字分别2次测得的电压数据

网友A:
使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后电压偏高此时屏流也会相应增加,加上你的套牛缩水严重导致的发热!最后一图的有些欠妥G2比A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后电压偏高此时屏流也会相应增加,加上你的套牛缩水严重导致的发热!最后一图的有些欠妥 ...

第一次接触电子管,一次开机成功,居然一点噪声都没有,声音也好听,当时不晓得什么屏压,帘栅,也因为这个偶然的成功,掉到电子管这个坑里了,根据图上的电压数据,教一下怎样算输出功率,谢谢

网友B:
集射功率管甲类工况效率可以达到38%,根据屏极电压与电流可以估算,比如6P1,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44mA,屏极耗散功率11W,输出功率=11X8%=4.18W(手册给出4.8W)。实践中多数通过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输出变压器次级接电阻负载,测试输出电压可以得出实际输出功率。三极接法效率下降,6P3P等管,三极接法屏极最大耗散功率从19W下降到12W,由于受帘栅极最高电压限制,其输出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射功率管甲类工况效率可以达到38%,根据屏极电压与电流可以估算,比如6P1,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44mA, ...

惊动白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需要严格的情况下按屏极耗散功率的38%左右估算,读了你很多帖子,受益匪浅。
白版再麻烦你给看一下6P3P三极管接法,按我图上的数据(红)输出功率有8W左右,是算错了吗?当时从声音判断功率与标准接法没小多少,另外纯二电路是什么意思?谢谢先!

网友:
直接测喇叭2端电压, 功率=(喇叭2端电压平方)/喇叭阻抗。
但不知道失真多少, 最大功率时失真可能已经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白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需要严格的情况下按屏极耗散功率的38%左右估算,谢谢白版,读了你很多 ...

甲类单端功放效率在15~35%之间(与工况有关),集射功放管效率较高(这也是集射功放管得到广泛应用的因素),不是任何管任何工况效率都能达到这么高(如6P3P屏压250V,效率28.9%,输出功率6.5W,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3W,效率只有11.4%),一般电子管手册会给出典型工况值。实际输出功率还要考虑输出变压器的效率(一般单端输出变压器效率只有75%),因此还是实际测试比较准确。一般情况失真低于10%人耳很难分辨出来,要观察失真可以使用示波器或失真仪等设备。

网友:
输入端注入1kHz正弦波。输出端接失真度仪和交流毫伏表。调整音量电位器逐渐增大音量。失真达5%时(还是多少,忘了),记下毫伏表所测电压,电压平方除以喇叭阻抗就近似为不失真输出功率。不指定失真度谈输出功率无意义。另外也能直接从电子管特性曲线求得输出功率。可以参考1950-1960年代无线电子学教材,或其他音频放大器专门书籍。

网友:
    计算的输出功率仅是理论值,具体装机过程中,有些参数未必与设计一致,所以最可靠的输出功率值还是以实际测量为准。
   有些调试不当的功放,不失真输出功率是比较小的。诚如可达所言:不指定失真度的输出功率对音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波形削顶时的输出功率大,失真也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