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功放输出功率管平放间题

楼主(2017-06-09):
请教,做一台内装的EL34推挽电子管功放..把4个输出功率管平放,有间题吗,,功率管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旁热管即使在平放时考虑过栅极支柱处于竖直方向等注意事项,但往往还要发生阴极灯丝短路等问题。同样影响电子管使用。所以最好是按常规竖直使用。

网友:
老扩音机有用五极管6P14做推动管的,因为横放经常出故障,改为集射四极管6P1就没问题了。EL34同为五极管,不推荐横放。

楼主:
还是要找个孑高的机箱,才能内装了

网友:
还是竖着放吧,功率管横着放内部会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
为什么要内装!为了好看吗?

网友:
前人早就有经验教训:不宜横放,很多老书上都说过了。

网友:
多级管一般是不宜横放的,

网友:
电子管和晶体管不一样,里面的各极在设计时都是垂直的,考虑了受热时的变形,晶体管是固态的随便放,将电子管露在外也很漂亮。

楼主:
外装多了,试着内装玩玩的

网友:
把电子管在横放,并且通电加热的情况下,动手敲几次就能品尝到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