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台疑是155机

楼主(2017-06-09):
上一台疑是155机,觉的外形有点另类,哥兄弟都来了请朋友们看看长得像谁呢。

网友A:
你这才是早期的155

155有二类(三款)外壳

第一类早期155是方机壳的,有两款——半圆柱边的和“波纹”边的。
您的就是“半圆柱”边的。
(ZTL文章里的图就是“波纹”边的)

第二类是后期的155,是圆弧机箱的。
备注:
圆弧机箱的很多不是155而是155A。
区别:155A的高压比155 要低很多的。

也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是早期的155

155有二类(三款)外壳

万变逃不过张先生的慧眼。慧眼得学问跟着。没专业知识不行,像我昨天那俩喇叭,就知道是外国的估磁8吋,别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是早期的155

155有二类(三款)外壳

有点资源派,另外喇叭布咋修的。衬了一块白的是纸板吗。

网友:
看贴就能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是早期的155

155有二类(三款)外壳

在跟一个早期的155。库里的黑点,露个脸吧,上面压太多了。

网友B:
外壳感觉比155A大气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跟一个早期的155。库里的黑点,露个脸吧,上面压太多了。

就是它。
个人认为,这两种方角的,比圆弧角机箱的收藏价值更大一些。

楼主:
老的就比新的好。。和人两个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壳感觉比155A大气一些

上海155A除了圆弧角机箱,资料里说的也有方机箱。
总之,区分两者还得(看机芯看变压器的高压电压)
155的高压是2X275V而155A的较低,仅仅2X210V,但变压器外形尺寸一样大。机芯内部,155A部分零件采用了熔焊和集中接线排。155型的中放管阴极直接接地,而155A的有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海155A除了圆弧角机箱,资料里说的也有方机箱。

那这样看,155和155A可能同时生产过一段时间,而非155停产,之后再生产15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看,155和155A可能同时生产过一段时间,而非155停产,之后再生产155A?

应该是的。
手册里有体现:155生产时间是55年2月~56年10月以及57年2~5月。155A的时间是56年10月~58年4月。
但还得以实物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资源派,另外喇叭布咋修的。衬了一块白的是纸板吗。

喇叭布还没修呢。
那是卖家原图。

这个就计划用“织补”方法修它。

网友:
值得怀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