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中音喇叭

楼主(2017-06-09):
  捡了一对环绕音箱,中音喇叭被拆了,只剩8欧25瓦的高音喇叭。想用家里的车机推,该配几欧几瓦的中低音喇叭。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车机一般配4Ω喇叭。至于功率,车机一般每声道输出40-50瓦,喇叭功率20-30w的应该足够了,况且家用一般也不会放到那么大功率。

楼主:
配4欧25瓦的喇叭,会不会和高音喇叭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