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MF-74有感

楼主(2017-06-10):
菜鸟学修表,老鸟不要笑(确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电路和杭州U-101几乎相同

1表头满偏电流串数字表调到100UA
2表头内阻+表头调整电位器=1K

只有内阻和满偏电流都与设计值相符,再去讲各档位电阻精度才有意义
(我这只表DC10V  50V档差距比较大,75K变值75.8K,400K变值411K了)

以1MA档为例:

补充内容 (2017-6-10 12:45):
右边公式应该是(表头内阻+R5)*表头满偏电流=(1K+1.7K)*100ua=0.27V

楼主:
好像发错区了,还发重了
麻烦版主给移到调修区吧

网友A:
分析得不错。

右边算式两个等号列式不对。

网友:
你那头像看着累眼。建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不错。

右边算式两个等号列式不对。

多谢提醒,一时顺手就打上去了,改之

网友:
我才是菜鸟,你的技术,起码小牛了

楼主:
MF47和500更好调,打到50UA档,调至内阻(直接测两个表笔孔)5KΩ即可,就是要注意检测表电流不能太大,不然会打弯表针
改换表头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