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磁芯 磁罐

楼主(2017-06-10):
铁氧体磁芯 磁罐
不知谁使用过。感觉着东西应该不错,用于绕制中频变压器、震荡线圈,是否可行?
有使用过的,敬请告知。

网友:
不错,价钱不贵。

网友:
300千赫振荡/发射用过,Q值难过40,465千赫只会更惨,不建议尝试
即使是ttf-2系列中周,在465千赫中频之下磁芯面积已经“相当大”了,没有必要去尝试磁罐,毕竟电感量调节不太方便,只能配双连去调容

网友:
如果中间孔洞有螺纹,那是做滤波电感用的。没有螺纹的一般用作功率电感使用,中间磁柱不闭合有磁隙,初导率从60到400的产品均有,我曾经用400的磁罐做过录音机偏磁振荡器,工作时磁罐有些发热。

网友A:
我用过了,用他仿马兰士10B(465KHz也已有雏型),请移步查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0221-8-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了,用他仿马兰士10B(465KHz也已有雏型),请移步查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0221- ...

这种铁氧体磁芯可以用在胆解码上吗?

网友:
磁罐使用时容易过饱和,使用时中间加层厚纸。最多的用处是高频升压,很少用于中频变压器。

网友:
这种材料的μ值是多少呢

网友:
磁罐的μ值也是分档的 小到几十(高频用),大到几千(低频用)。有的高频用磁罐还有可调磁芯微调电感量,最大的好处是线圈绕组Q值可以非常大而且线圈绕组不用外加屏蔽了 ,磁罐的μ值业余条件下也能测量,只需绕上N圈,测出电感值代入公式可求μ值,有了磁罐的μ值后所需要的电感量圈数可有公式求出很准,出以前用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铁氧体磁芯可以用在胆解码上吗?

可以,马兰士10B就用这种磁罐做解码器,我准备也是。

网友:
不知道这种磁罐导磁率多大,用在10.7兆的频率,锰锌材料的恐怕不能用,最好是镍锌的。另外还要加微调电容。最好是空气式的,瓷介质的时间长了容易失效。

网友:
以前曾用它做过遥控的音频振荡线圈(导磁630),中心柱磨出点间隙则工作更稳定

网友:
以前看过苏联书籍里边介绍过,用磁罐做中周。

网友:
我除用磁罐成功制作仿马兰士10B中周外,还准备用两种不同铁磁质材料烧结的磁罐,制作胆解码器和465KHz中周(初步方案),请看制作的磁罐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