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驾新编老师“廉价也发烧--6G2&6p12p 四瓦输出HIFI单端”一文的一点商榷

楼主(2017-06-10):
原帖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5275-1-1.html,文章写得好,机子做的也精,老驾老师对技术从来不背不藏,不愧为我等新手学习的榜样。不过近日在重新拜读该精华帖时,偶尔发现原文对6G2的工作线画的有点问题,见附图。黑色工作线是老驾老师画的,B+误划为130V左右了,导致图上的屏压只能是小于100V了。原图的(1V,0.5MA)的工作点是有点问题的。对照原理图,B+=180V,如果屏极电阻仍然沿用100K的话,那工作线我觉得应该是那根蓝色线。这样一来如果选用线性好的工作点,应该是A点,阴极电阻要选为1.33K。不过按照老驾老师全贴的精华思路,个人斗胆认为工作点选为B点(1.5V,0,5A)也许更能符合老师“失真抵消”的思路。这时的阴极电阻是3K,阴极电压是1.5V,修改以后的屏压也正好是130V,更加贴合老师原来的设计。不才顺便把原理图的这部分也标记一下,请老驾老师和坛里的老师们给予指正。

6P12P原理图

6P12P原理图

网友:
有这么复杂没有,扯淡呀,6g2就是6av6 直接参考6av6
180v供电电压下,阳极100k 阴极1.1k 负载是240k 如果负载重(100k)的就应该用910欧阴极。
这样是全面考虑了输出电压和失真比例的。
如果负载是470K,为了更好听,建议是阳极用220K左右,然后阴极用2.3K ,同样15V输出电压下,失真减1半。大概是1.5%

网友A:
楼主还没领悟啊,老師是精心计算的,因为是两级放大,(3/2)*(2/3)=1

网友B:
尽管国产电子管大多能与某些进口电子管能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但特性曲线往往和进口管有差异(比如众所周知的曙光6P6P),设计时最好还是以国内电子管手册给出的特性曲线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领悟啊,老師是精心计算的,因为是两级放大,(3/2)*(2/3)=1

是原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国产电子管大多能与某些进口电子管能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但特性曲线往往和进口管有差异(比如众所周知 ...

本来就是用的国产6G2的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用的国产6G2的曲线。

我说的是2楼。

网友:
原来是我误会了,你也是按老师的思路,的确是原图计算有误。

楼主:
谢谢可达老师回帖。我误解了。我非常赞同老师的观点,感觉是玩一个管子还是从曲线设计开始心里踏实,那些现成表格上的数据我是懒得背的,太死板。单个管子的失真度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是整机失真度的最终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达老师回帖。我误解了。我非常赞同老师的观点,感觉是玩一个管子还是从曲线设计开始心里踏实,那些 ...

那现在2.2K的电阻改不改成3K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2.2K的电阻改不改成3K的呢

应该改成3K比较好些。

网友:
做的时候尝试下。一个声道用3K一个用2.2K看看。有什么大的区别